请教各位大虾,我很急呀!!~~

楼主(2007-07-10):
我现在有一台飞利浦17纯平显示器,型号是107T,现在的问题就是发灰有斜线,一开始是没有的,可是后来好像哪个地方短路了一下,就成这样了!!!~~~

网友:
你测量一下G1的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上外壳时短路了~!~!
在开就出现有横斜线且明亮~!~1请问从哪里着手啊?没有发现在明显烧伤元件~!~!~

网友:
G1电压测了没有呀?有多少V?

网友:
检查一下看有什么地方被外壳碰开路了

网友:
应该是搞到尾板了。信号线有查吗?

网友:
我没修过这机子,你看下高压包上是否有G2的电位器,我估计碰到它了.(有些机没G2 电位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