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160212a电路板问题(已经修复)分享经验

楼主(2007-07-10):
st3160212a电路板,拿来时,接口附近一二级管严重烧毁,型号为R358,由于有数据在内,本着试试看的心里,将ST20G上一二级管D245取下,焊上,测试后 无问题
修复

网友:
应该是一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
楼主什么都修啊,哈哈...

网友:
是保护二级管,很多时候拆掉就行。

网友:
运气还算好,仅仅烧掉一只二极管!!

网友:
运气好,没有烧到其它芯片,嘿嘿

网友:
一般取下也能用,运气不错,一般很容易把驱动蕊片或头也烧坏了形成敲盘

网友(2007-08-13):
我也有个120g的坏了,系统不认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明天上图,各位大虾帮忙看看啊

网友(2007-11-18):
那是保护二极管,坏了拆了就可以用。不过以后要注意不能插错

网友:
很多这样的盘都是电源插头插反烧的
自然损坏的也很多
厂家也是为我们着想,不坏哪来维修呢

网友:
应该是一个稳压保护二极管

网友:
我修这个盘。我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实战案例,谢谢,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