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正常吗?p4vmm2请教高手二

楼主(2007-07-10):
我的P4VMM2主板点不亮,(见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9631
)不管是主板集成显卡还是外插独立显卡。前些天请教过,至今未果。
现查到AGP插槽边的一个Q22的大概是
场效应管
吧,一个脚12v电压,另两个脚都是3.6v电压,是不是这个管的问题。
在线测量了一下各极的直流电阻,同板上的其它同型号管相差不大,没有短路和开路现象。
图一是该管局部照片,图二是电压测量图。请高手分析指导。
谢谢!
[
]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这个场管给谁供电的?
如果是给AGP或者北桥还有内存的话3V的电压都不对
VIA的这个好像是2.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还没附上图,就发出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我以为(或估计)是给显卡供电的。
[
]

网友:
正常 你上显卡后电压会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没有试过独立显卡,没有经验,我试试看。

网友:
新手,刚注册,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给显卡供电3.6V高了

网友:
显卡有判断电路
插上4X的显卡会变成1.5V输出

网友:
谢谢6、9、10楼
试了一下,插上独立显卡该电压果然降到了1.4V,但主板故障如初毫无进展。还望指点。请见《主板开机只显示F7》一帖。
谢谢

网友:
那应该按通电无显示的检测思路去查了

网友:
越看越糊涂了 应该是我水平不到吧?

网友:
Q23好像有问题,电压不太正常啊

网友:
上显卡之后电压是1.4
显卡电压有点低!
我感觉跟管有关系

网友:
谢谢 #14 亚当的家 的帖子
但我不知道Q23是管什么电压的呀。

网友:
谢谢 #16 维修使者 的帖子
请问版主,此电压是应该多少,如果是1.5V,就不好说了,只少了0.1V,有否有测量误差和仪器误差呢?为了继续请教,我对该管和其它管进行了直流电阻的比较,现同时附上,请自主指教。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按主板不开机维修呀,看看PW-ON跳针上有无高电压(高于2.5V),再看看晶振有无1点几伏的压差,看南桥有无供电,看CMOS跳线是否跳错,看CMOS中间针有无电压,看看20针电源有无短路的现象等,按主板不开机处理。

网友:
谢谢 #20 lovevoip 的帖子
除了南桥我不敢肯定(周围有几个电容电阻上有3V电压),其它你所说这些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2007-12-17):
触发后出去转一圈再回来看看亮不亮,我碰到过这板子,给客户换了以后却发现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