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lxh-gj17l3修复一例

楼主(2007-07-10):
客户送修现象有时亮正常用一段时间黑屏,再开没反映.测12v有,5v 只有0.1怀疑屏板短路,拔掉屏线故障依旧.短开驱动板5v正常.换8050故障依旧.检查驱动板没有可疑的地方.到此维修没思路了.
 不经意间发现和8050连接的一个电感线圈不通,吸下焊锡用刀刮了引脚再焊上故障排除.

网友:
电感虚焊
MOS管击穿
是这类电路的通病!

网友:
大功率,高温的地方是极易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这种情况会烧电源次级保险吗?

网友:
mos管短路会烧电源次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