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 845PE Neo CPU供电问题
会员7541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7-10):
MS-6580 845PE Neo 空板开机卡闪下就灭但又不像短路的那种灭的很干脆很快。通电下灭了还可再触发同样再灭。。。短路灭一般要断电才可再触发。上CPU可正常开机但不跑码。上C1.7CPUVcore 1V CPURST和PG都是1V 两个时钟都是0.4  上管06N03 D 12V G1.98 S 1V
下管2个09N03 G 10.18V 。上C2.4CPU VCORE.cpurst和PG都是1.6~1.58 上管G控制级2.98V  S1.6V 下管G也是10V多。 此板只用一个四方型的电源管理 L6709 找不到该资料。也没得换。还有此板的MS-7也没得换。其它地方的供电。时钟。复位电压都正常。是不是电源管理坏还是MS-7坏?这2个坏没得修。IO已换过,还有其他地方坏的可能吗?请教

网友:
应该供电部分没问题啊~
测BIOS有无片选信号
有则查BIOS电路 刷BIOS
无则测重点查南北桥的工作条件,CPU的工作条件~HUBLINK总线~

网友:
刚修过这个主板,要上CD才跑码,我也感觉有点怪.还有这个座子比较容易空焊,空焊会导致掉电

上CD后,核心供电1.36V

网友:
我也同意LSD说法
检查一下CPU座

但是有一点:上C4 1.7的时候.Vroce为1V,明显不正常。如果此时VID信号对应电压为1.75。那么就可以排除Z座的问题,需要检查PWM电路

网友(2007-08-10):
up up up

lu guo

心在飞翔 -1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