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插槽卡子~~~

楼主(2007-07-10):
经常遇到主板的内存插槽卡子断掉或不翼而飞,针对这样的问题,大家有好的方法使之正常么?是换槽还是找个卡子安上?卡子安装有没有技巧性,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我还有几个卡子坏了,照样用,希望有人提示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
如果没太大的问题不建议更换内存槽!
换不好就出问题!
不行就用热熔胶粘上~

网友:
换槽子!关键看你技术了,技术不到位搞个北桥虚焊就烦了,要练好焊工技术才能经得起考验!

网友:
换内存槽 可是很难我可是换过,弄不好那里面的针就有可能出来

网友:
我不是要换槽,是要换卡子。

网友:
可换可不换的,不换一样用。讨论这个好像没什么价值。

网友:
反正不用那个卡子也很紧的啊
又没关系的

网友:
确卡子的板能当好主板卖?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张先生说出我的心声了,的确是为了更好卖

网友:
不能换槽子,很难换的

网友:
是啊 没卡子就没卖相 这个卡子还真难搞 形状各式各样 都没统一规格 就算找到同规格的弄上去也难

网友:
我补过南桥背面的电容,结果不开机了,估计是弄得桥虚焊

网友:
呵呵,那个卡子没有什么用的,两边不要都没有关系,

网友:
换卡子很好换的呀,我就经常换
仔细看一下那个卡子在槽上的位置就很容易换了换时再小心点用一刀片什么 的轻轻撬一下内存槽,要小心的不然会把内存槽给搞坏

网友:
那卡子没有用就是看着舒服啊!
现在的客户心理都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