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A 17“液晶 高压板和电源板坏 望高手帮忙

楼主(2007-07-10):
今天修到一台MAYA 17液晶,为亮2秒左右灭,怀疑是高压板问题,但是高压板是和电源板连在一起的,测整流桥,滤波电容之后的电压为9-13V跳变,其他三极管都测不到电压,测板上所有三极管没有短路现象。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把高压板和电源板线路断开?
另外如果实在没办法,就打算帮客户换电源和高压板,电源和高压板到驱动板只有一条排线,为:2条供电(相连的),6条地线,4条不知道是什么线(互相都不通),如果要改装,是不是把1条供电和一条地线接12V电源接口,另外的线要怎么接?我记得驱动板到高压板除了要12V和地线外,还要有一条BL线高压板才能工作,但是不知道怎么接了,请高手指教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关机无电压。开机有电压为3.3-5V。
关机有电压。开机无电压。3.3-5V。
为BL。

网友:
回2楼版主,可是没有看到电容有不对的地方啊,高压板产生管是不是C5706之类的?测试了没有短路,明天拆下来测一下,震荡芯片也要明天看看。。
一般通用的板我是能找到BL线的,但是品牌板就比较难找了
何况现在的状况是电源板无12V电压产生,自然也没有3.3-5V,要如何找呢?BL电压是电源板产生还是驱动板产生?如果是电源板产生的话,我把电源板换成12V DC电源了,这个电压要再哪弄出来?
是不是只有那4条线一个一个试?
说的多了点,还望斑竹耐心点教下新手

网友:
这快板上有2个芯片,一个是BA9741F,一个是LD75528N,不知道哪个是震荡芯片?

网友:
查了下DATASHEET,BA9741F无电压输入和输出,怀疑是电源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