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5伏短路,拆光了还短

楼主(2007-07-10):
扳子,一接电源,一个非门冒烟,后发现红5伏,紫5伏都短路
电源

网友:
一扳子,一接电源,一个非门冒烟,后发现红5伏,紫5伏都短路,拆下非门,紫5伏不短了,我拆了,上MOS管,和他前面的3个电容,电源IC..IO..COM芯片. USB口.键盘口的保险电阻,还是短,
你们说再拆那

网友:
能开机吗?可能是南桥吧

网友:
那就要查5V供电去向了CPU供电管用到5v,usb,AGP,PCI,CNR,KB/MOUSE等都用到5V一个个的查了

网友:
重点查一下CPU主供电这块,电源IC用到的12V和5V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基本上拆光 了,最后就归结到桥了

网友:
看来只有换桥了,换桥可能不是想像中的那么难,温度控制最关键。

网友:
网络.i/o,南桥啊,

网友:
桥就是倒霉,不管是不是他的问题,只要最后修不好的板,就找上桥,当个桥也不容易呀

网友:
不要一短路就怪桥,其实短路的话桥的好坏是很好判断的!5V的供电面积太广。排除其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