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掉线特殊故障一例

楼主(2007-07-10):
今天我们遇到上网掉线的故障,客户送修时只要求安装系统软件和声卡驱动,我们安装完毕后声音.图象.运行软件都正常,测试上网,初上网也正常,但是用了不到2分钟就上网掉线,以为是软件有问题或有病毒,用其它硬盘从新安装软件后运行,故障照旧,怀疑主板集成网卡损坏,就外加一网卡使用,故障还是照旧,这时只能怀疑主板出了故障,换了主板测试,故障解决,此时我认真分析,认为故障应在主板集成网卡或南桥损坏,因为南桥是BGA,所以先更换网卡芯片,由于没有该芯片..就取掉并处理好线路,加上网卡测试,结果OK,至此确定该故障是网卡芯片软击穿,造成的该故障,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可是由于加了网卡都没有好就认为软件问题,结果检查该故障用了不少时间,望各位同行引以为戒!

网友:
一般我处理这样的故障都是帮有问题的集成网卡去掉,在把焊盘清理干净,我说的是没有可以换的网卡芯片的情况下。

网友:
看来我得拆芯片了,我的集成网卡用不了(硬件都没检测到),PCI有事工作不正常。

网友:
即使板载网卡芯片击穿,外插了PCI网卡后,在CMOS里关闭板载网卡,使用应该正常嘛,怎会还掉线?

网友:
遇到过一例这样的故障
集成网卡损坏 BIOS里无法屏蔽
最后只有摘了网卡
后找到一颗同样的网卡芯片
安装上了以后一切正常
但是过了三天网卡再次损坏
网卡周边供电电压是正常的
网卡时钟应该是SB给的吧
为什么网卡会损坏呢?我现在都没搞明白

网友:
现在一般的主板大多集成的是8100的网卡芯片,完全可以用独立网卡的8139的芯片换上去。今天我修的一块独立网卡的8139有问题,用主板上的8100芯片代替,正常使用。
还有检测到网卡要手动安装驱动(正常情况下系统能认出来会自动安装驱动的),大多是芯片虚焊。

网友:
如果在网卡芯片都短路了,在BIOS里关闭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前几天打雷的时候多,(估计LZ哪儿也是.呵呵,只相隔一百多公里哦

修了至少十几台网卡芯片坏的机子
有不跑码的,有不上电的,有南桥发烫的,有单独上独立网卡找不到驱动的…………

最日怪的是,居然有一片主板,8100B坏了引起显卡花屏。这我倒一直都没有相同。修这张板子的时候要不是不小心摸到8100B巨烫!也许还修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