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815EPT问题

楼主(2007-07-10):
修到一块MS的815EPT扳子  点不亮   但主供电正常1.78  就是内核电压只有0.60V   是通过一个MOS管提供的  换了也没效果   换过电源IC  也换过这MOS管G极相连的小八脚 LM358  G极控制电压4.5左右应该也是正常的    我跑线路这个提供内核的MOS管S极是直接进CPU座   后来发觉SB在开机后就特别烫手   NB都没这么烫这肯定不太正常   也量过SB周围的电压   没发现什么问题
不知道还有什么维修思路了   各位论坛师傅指点下了  谢谢

网友:
量下AGP附近的MOS管看下,电压正常不~

网友:
外核电压 时钟 PG 复位对不对呢?不要光考虑一个问题,有可能是其他故障导致的无内核呢!
单独的内核电压从管理IC过来 一般故障是由小的场管所致,你看看有没有跑错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