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机上的从盘不听话拉!

楼主(2007-07-11):
我自己的一个主机,上面有一个80G的硬盘在IDE1上分有四个区。我还有一个小硬盘,就插在了IDE2上。以前的3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自从昨天晚上我拔下来有插上,IDE2上的小硬盘居然成了“本地磁盘D”拉
我反复重启了N此也是那样,我把它拔下来,我80G上的分区变成了“本地磁盘C   本地磁盘E    本地磁盘F      本地磁盘G”郁闷啊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求救!

网友:
没有什么事的,就是个盘符交叉,正常的。

网友:
对的,可是我总感觉不习惯啊。
相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IDE2被装成主要分区了!

网友:
正常的,从盘的第一个分区会成主D盘的,可以改回来,我有块西捷80G的硬盘,在别人机子上一切正常,在我机子上就不能用,挂上去连DOS都进不了,那才郁闷,我准备用DM分区重写引导记录再试试看,现在还没弄,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那

网友:
开始,程序,管理工具 计算机管理 磁盘管理 对着你要修改的D盘右键
改驱动器名和路径就好了。

网友A:
要么把第2个盘全部做成扩展分区,要么在网上搜个解决交叉的软件,改一下分配顺序就可以。自己去找(不要问那里找)。
这种帖子属于应用级问题,以后见到就删除。

网友:
张老,不用麻烦吧.我说的就可以啊。

网友:
我老板也是这样说的
可是以前没有这种情况的啊
我的IDE2确实是主分区,而且还设成活动拉,我就纳闷拉
以前没事。为什么现在不行拉!

网友:
很正常的,如果觉得不顺眼,就改盘符.

网友:
我还以为什么呢!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把第2个盘全部做成扩展分区,要么在网上搜个解决交叉的软件,改一下分配顺序就可以。自己去找(不要问那里找)。
这种帖子属于应用级问题,以后见到就删除。

我靠
不会这样吧
正因为不懂才请教的
有必要这样吗
就因为你比我懂得多!!!!

网友:
看清楚了,再删你的

关于权限的问题请仔细阅读公告。
论坛等级说明及各版块发帖规则!必读!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主板维修基地]公告&基本规范&新手必读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LZ要发帖就去基础区!不要发错地方!

网友:
趁删之前给你解答下
一,关于有的机子盘符不乱,可能是机主为每个分区手动分过盘符了,所以后来系统自动分配的就是顺序的,你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将本地磁盘手动分配
二,可以将你的移动磁盘全部分成扩展分区

网友:
我有一法:在BIOS里把第二块硬盘关掉,让系统自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