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数字示波表

楼主(2007-07-11):
国产数字示波表(20M)主要参数比较
公司                 郑州中健电气         漳州利利普        成都五行
型号                   ZB-2201             HDS1022           WX4451
带宽                    20M                 20M               20M
实时采样率            80MSa/s             100MSMS/S        100MHZS/S
最大记录长度          4K/通道             6K/每通道            1K
多用表功能           电阻,电流            电阻,电流      电阻,二极管
                      二极管             二极管,电容
体积(mm3)          118×200×45          180×113×40    222×114×50
重量(g)              主机<600                690             <700
电池              4AH聚合物锂电        6小时锂电池         2AH锂电池
价格(元)              2800                  4980             3780

网友:
20M的不够用,要不我几百买个旧的早买了。一般100M比较合理,最少50M,还有一部分就不测量了。

网友:
60M的示波表价格就贵了,一般都在6000以上.示波表主要是维修时便携,如果不外出,国产台式数字示波器也相当便宜.

网友:
o(∩_∩)o...哈哈 我们没兴趣买数字示波器~
便宜点搞些二手的还差不多~

网友:
示波器用来修板一般都用100M以上的了.示波器一般都是买二手的啦!

网友:
新的都不在考虑的行列,虽是国货,但质量呢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
不是我崇洋,国产的质量真的烂到家了

网友:
还是买个二手模拟示波器好多,价格便宜还好用

网友:
国产的好用吗 大家用过吗

网友:
国产的也有好用的,技术指标要低一些!

网友:
支持国产的啊

其实国产的也有比较好的,实在是买不起新的就买个二手的啊,特别是小日本的东西,我们倡议坚决不买,我们要团结,支持民族品牌,支持民族企业!

网友:
国产100M的也就3000多啊

国产100M的也就3000多啊 还不错了

网友:
买个100M的二手的,比较实际。

网友:
支持国产,只要实用就中.

支持国产,只要实用就中.

网友:
还是买个二手的比较实际一点。。。新的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