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YUNDAI Q775D)只能上1024*768

楼主(2007-07-11):
请教大侠们一下,为何只能在1024*768下工作呢?主机启动的过程都无法显示,仅在进入系统时(1024*768)工作,其余黑屏,能显时更改分辨率还是黑屏!~ 何故,以为S校正的MOS管,但没有发现异常
黑屏

网友:
各位帮帮忙呀,看该如何检修呀?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在DOS状态下黑屏,G1电压是否正常,查下行、场扫描IC的行振荡电容器,试下。有结果回个贴

网友:
你在黑屏时做了哪些检查呀?把检查的情况说来。

网友:
刷MCU旁边的8脚储存器数据

网友(2007-08-31):
请问,电源IC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可能是数据问题你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