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EC31表示的是什么贴片元件?

楼主(2007-07-11):
C31是贴片电容,EC31是什么啊?

网友:
请问,是标在元件上还是板上的?如果是板上的就表示某一部分电路的电容。

网友:
一般是電解電容。。

网友:
C 电容
CN 排容
EC 电解电容
TC 钽电容

网友:
haha!!是写在电路板上的!!就是说它是电容了!!主要是发现那个EC31外表有损坏!想更换了在察看故障!我换一个颜色深度差不多的贴片电容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十三哥讲的EC不是电解电容吗,怎么楼上的说换贴片电容呢?

网友:
现在电解电容也有贴片的了,只是容量不大,

网友:
贴片带极性的是钽电容吧,不是电解

网友:
带极性的是钽电容也是电解电容,电容里只有电解电容才是带极性的,我还参与过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