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P4I45E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7-07-11):
本人接到一块ASROCK P4I45E主板,拿到是开不了机,经测开机条件都具有,不过再后来偶而发现这块主板强制把绿线和地短接的同时再触开机脚就能正常开机,但一关机后触开机脚又不行了,又必须先把绿线和地短接一下再触发才能开机,测得IO 67脚电压不跳变,72脚电压一直为高电位5V请问这块主板是哪儿的问题啊
开不了机

网友:
IO的型号是多少,不行换个IO试试

网友:
IO换了好几个了哟 83627的

网友:
开机线路出问题了,你那是强制加电,你查绿线是否通I/O,如果是可以把I/O换掉,注意开机线路

网友:
绿线通哪里换哪里!还有你要确保SB有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