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090和PT090A的区别中哪儿?

楼主(2007-07-11):
准备买一个PT090,欣欣推荐PT090A,不知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地方?

网友:
PT090与普通卡显示不一样??090居然不跑码???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t=PT090a&page=1
请使用PT 090的兄弟反馈一下使用情况,有购买计划!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highlight=PT090a
关于诊断卡PT090A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highlight=PT090a

看过以后,还不清楚的话,只有自己一样买一个来比较了。

网友:
貌似多一个灯~

网友:
[localimg=398,300]1[/localimg]
比较一下,是有很大的差别,正如张先生所说的“PT090多一个 FRAME  少一个  +5V”,PT090A上的外显的插槽没有,而且还有些元件不同。但不知性能上哪个好些?二者只能选择一个,请就用过的谈谈使用情况,谢谢!!

网友:
看起来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嘛

网友:
新手呀,学习中呢,,,,加分,呵呵

网友:
外显的接哪里的,到现在还有用过这个功能!知道的话一下

网友:
性能都一样。

网友:
应该是改进了吧!不过厂家真的挺会合算的,去掉了一些东西,还买原来的价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