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5”显示器屡损行管,开机继电器一直在吸合??? ...
飞利浦15”显示器屡损行管,开机继电器一直在吸合????请指点!!!!

楼主(2007-07-11):
刚开始出现场幅故障,修复后,考机,最后行管坏了,换了一个上去,通电后,一会就烧了。
现在没上行管,挂个灯泡,通电后,开机继电器一直在吸合。请问从何下手检查????
显示器

网友:
烧行管的时候,你摸过它没有,感觉温度怎么样?如果温度高,就要查行推动、行负载,高压包等,如果温度不高,就可能是过压坏了,就要看看二次电压是不是稳定。

网友:
继电器吸合,是哪一个在不断的吸合,是消磁?还是模式切换?

网友:
行电流太大。
一般是高压包坏!

网友:
已修复了,板上行、场扫描IC有断线。行激励管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