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GA机做北桥会不会变形

楼主(2007-07-11):
我有一块板先用肖毒柜高温烤过。再用风枪吹还是会变形,不知那个红外线的BGA 机子会不会变形呀,为什么呢?

网友:
变形多少都会有点点的,看明显不明显。你这种方法是不行的,预热和加热分开。预热和加热要一起才会减少温差。

网友:
BGA返修站是专用作BGA的机器,对于主板变形是最基本的考虑,所以它采用3个加热阶段来预加热,有软件来控制温度曲线,杜绝变形,具体的可以在这里找相关的帖子浏览

网友:
是哦,温度上升有个阶段的,不能一下子就升很高,或者局部很高。

网友(2008-01-19):
会变形呀,,红外线的BGA 机子.....

网友:
这温度曲线和变形好象不怎么联系得上吧!!!!要变形的总是要变的

网友:
变形总是难免的,正规的BGA机,只是最大程度的避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