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怎么没有电压

楼主(2007-07-11):
我有块775针的板子   上假负载有电压  上CPU怎么没电压呀   是不是电源IC坏了    CPU是好的    南桥北桥供电都正常   这怎么回事呀

网友:
PWM电路故障!查VID识别有无异。另外还应考虑座子问题。775的易坏座子

网友:
PWM电路是什么电路呀   会不会是电源IC坏了?   各位高手  请教呀

网友:
应该是座子或者有管性能不良了!~

网友:
有两个问题,一是你的电源有问题,二是你的VID 有问题,最好是换个电源试一下,我见过这问题

网友:
电源换过了不行   场管都换了也也不行  晕呀   CPU是好的别的板子上  就一个CPU没的换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