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A烙铁手柄种类

楼主(2007-07-11):
我的936A烙铁手柄坏了(不加热了),新买了一个,接上去不能调温,开到最低,一会儿烙铁头就红了.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么?
难道936A烙铁手柄和936的不一样么?
烙铁型号是TONKON 936A
好像是通州出的.

网友:
生产的东西不能配套的多了,说不清的。
我上次买936的烙铁头,把烙铁拿去当场试的,有好几家的装不上去,同样的名字东西太多,出得也乱,不试就买很可能不合适。

网友:
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小厂出的,规格都不统一。质量呢就更难说了,带上盒子去配吧!

网友:
我想可能是发热器接线不同造成的,但又不知道发热器那四根线的定义及区分方法,用万用表量也找不到区别.

网友:
有的板子上标有 + - 和两个交流符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的板子上标有 + - 就是烙铁的直流输出
两个交流符号就是接交流电的二根线,另外还有一根专用接地线

网友:
主要是直流输出的电压不一样,所以不是所有的手柄都通用,

网友:
应该是烙铁发热芯不匹配,一般不可以混用。热电耦有的只有几欧电阻,有的是50欧。比如三剑936和936A的手柄。

网友:
如果确定可以用但却不恒温也可以把热电耦的两极接线换一下,装反了也是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