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上电

楼主(2007-07-11):
一HPC17线平显示器,曾请进过水,不上电,烧过保险,现在是7脚几乎无供电,请大家说说如何向下修。

网友:
断后.找电源的问题...3842.....电源管.......

网友:
沿电源插头的地方查起走,一直查到3842的7脚,还要看看3842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
查起动电阻是否断路?450V电容两端有没有310V电压?保险,缓启动电阻,整流二极管等等,电源部分故障相对简单。

网友:
谢谢大家,机器巳修好。该机器烧坏过电源开关管,换掉。高频滤波电容烧鼓,换掉。当时测3842的7脚电压几乎为0,将其拆掉后量其电压为20V左右。将3842换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