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秘技参考大全(转贴)可以看看。严重灌水贴,如果有错误,请老大删了!

楼主(2007-07-11):
对于广大电脑爱好者来说,最担心的事莫过于数据损坏(丢失)了,如果只是系统崩溃,那么我们还可以重新安装,所花费的只是时间而已。即使是硬件损坏,也只是需要更换新硬件,所花费的也只是金钱而已。可是如果数据丢失,尤其是多年积累的资料或是长时间的工作成果丢失,恐怕那真是欲哭无泪了。然而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由于误操作、突然断电、病毒、木马等原因,数据损坏(丢失)现象却时有发生,因此学习一些妙手回春的数据恢复秘技就显得非常必要了。(注:本文所述内容都是在事先没有备件的情况下进行数据挽救的方法,所谓防患于未然,大家最好能养成随时备份重要数据的好习惯。)
一、系统分区表损坏的恢复
有时由于病毒破坏或者误操作等原因使得硬盘主引导记录和分区表损坏,导致硬盘无法引导系统,甚至于通过软盘引导系统后也无法正常进入硬盘。对于这类分区表损坏的情况,恢复的方法比较多,笔者这里推荐利用KV3000来快速安全地重建系统分区表。虽然目前还有其它一些工具可以对分区表进行修复,但是使用起来都没有KV3000方便。更何况KV3000还将查毒和修复集于一身,当硬盘由于病毒侵袭而分区表出错的时候也能够正常恢复,因此用它来修复硬盘分区表应该是最佳的选择了。
如果我们以前曾经使用“KV3000 /B”命令备份过主引导记录信息,那么这时我们就可用“KV3000 /HDPT.DAT”命令直接恢复损坏的硬盘主引导记录了;如果以前没有备份过硬盘主引导信息,这时只有用KV3000的“快速重建硬盘分区表”功能来尝试恢复分区表信息了。详细步骤如下:
1.用KV3000软盘引导系统后,按下“F10”键对系统的有关参数和硬盘分区表进行快速测试,如果硬盘分区表正常,则屏幕会显示以下信息:
“Hard Disk Partition table - OK!”,意思是“硬盘分区表正常!”
“Press any key to return ... ”,按任一键返回。
如果出现:“No Hard Disk Partition table (No 80H) !!! Use F6=VIEW HDPT.”,则说明“没有硬盘分区表或没有引导标志‘80’,可用F6功能查看硬盘分区表”。如果同时或单独出现:“No ‘55AA’! in Hard Disk Partition table. Use F6=VIEW HDPT.”则说明“在硬盘分区表扇区上没有分区表有效标志‘55AA’,可用F6功能查看硬盘分区表”。
2.对于上述两种分区表出错的情况,系统会给出“Fix Hard Disk Partition table or Disk C Boot Sector (Y/N)?”的提示,意思是“您是否要修复硬盘分区表或C盘引导扇区(Y/N)?,按下“Y”键进行修复,按“N”键退出”。如果按下“Y”键后,将出现提示:
“Insert a Formatted Diskette in Drive A, Pressed 'Y' to Save 'Error' Partition table into Floppy, Filename HDPT.VIR, 'N 'to Exit,Continue?(Y/N):”,意思是“请在A驱动器中插入一张已格式化的软盘,去掉写保护, 键入'Y'将把硬盘的不正确的主引导信息先备份在软盘上,名为:HDPT.VIR , 键入'N'将退出。 要进行吗? (Y/N)”。这时如果我们再按下'Y'键,系统首先会将当前硬盘原分区表备份到软盘上保存,此时软盘上将产生一名为“HDPT.VIR”的文件,字节数为512。不过要是软盘上已有同名的文件,将会拒绝进行,我们应再换一张软盘后重复以上操作。备份完后,KV3000会立刻修复好分区表,并给出“Fixing... OK! OK! OK! ”的提示,这时我们按任一键机器就会自动引导,硬盘就可以进入了。
注:如果拥有江民杀毒王的用户,可用密钥盘启动电脑,输入 JMHDFIX/B,在出现主菜单后按F2键,这时如果文件分区表损坏,该程序会自动先将分区表备份到软盘上,然后自动重建磁盘分区表。

网友:
二、误删除文件的恢复
在操作电脑的过程中,免不了要删除一些文件。常规方法下,删除的文件会先放入回收站中。如果发现删除有误,我们可以从回收站里将文件还原。但如果你不喜欢将删除的文件放入回收站,而采用了“Shift+Del”的删除方式,或者是回收站被清空才发现其中还有重要的文件,对于这种情况就要通过其它的程序来协助恢复了。
恢复原理:其实我们在删除文件的时候,系统并不是将磁盘中的文件真正给清除了,它只是在系统中作了一个删除标记而已,文件仍然被保留在磁盘上,直到被新的数据覆盖为止。所以只要这些数据尚未被完全覆盖,就有恢复的可能。
1.硬盘中误删除文件的恢复
既然在删除了文件之后所有的真实数据并没有从硬盘中彻底销毁,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办法再将它们挽救回来。通常最简单的一招是使用DOS 5.0以上的系统盘引导计算机,然后在DOS命令提示符下键入“undelete *.*”命令来恢复当前目录中删除的所有文件。但是这种恢复方法的缺点是:只能在DOS状态下运行,并且该命令只对FAT16有效,且不支持中文文件名及长文件名,所以这里笔者并不建议大家使用,而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功能强大的数据恢复利器——EasyRecovery Pro。
EasyRecovery Pro是一款共享软件,我们可以到http://www.51stor.cn/forum/viewt ... hlight=easyrecovery去下载试用。它适用于Win9X/2000/NT/XP系统,最新版本为6.0版, 文件大小为28897KB。注意: 安装该软件时要注意:如果你需要找回C盘上误删的文件,则最好不要将EasyRecovery Pro安装到C盘,否则会影响C盘的文件系统,对数据恢复不利。
 安装好程序及相应汉化包后,运行程序,点击主界面上的“Properties”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勾选“简体中文”,确定后重新启动程序,就会显示中文简体界面了。具体恢复步骤如下:
(1)启动EasyRecovery Pro 6.0之后,点击主界面左边的“数据修复”按钮,再点击右边窗口中的“Deleted Recovery”(查找并恢复已删除的文件)按钮。
(2) 经过短暂的扫描之后,程序要求选择一个分区来恢复已删除的文件,在这里,首先我们得选中误删文件所在的那个分区。然后可以在右边的“文件类型”栏中输入要恢复的文件文件名及类型(程序默认是查找所有被删除的文件,一般用默认值即可)。注意,如果被删除的文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则建议将“完全扫描”前的复选框选中,这样成功的几率要大一些。
(3) 点击“下一步”后,程序开始扫描该分区,最后弹出一个文件列表窗口。该窗口跟我们平常使用的“资源管理器”差不多。现在我们要在该列表中查找我们需要恢复的文件,并在需要恢复的文件前的选择框中打上“√”。
提示:那些已删除的文件被EasyRecovery Pro找到后,在文件列表中的文件名跟原来的可能有区别。因此在查找需要恢复的文件时要有一定的耐心,可根据文件名及文件类型来判断是否是自己需要恢复的文件。另外,选中某个文件后,我们还可以点击“查看文件”按钮来查看所选文件里面的内容,这一点对于查找文本文件非常有用。
(4)选择好需要恢复的文件后,点击“下一步”,程序要求我们选择一个用来存放恢复文件的目录。注意,为了恢复的安全,建议将恢复数据存放到其他分区中(比如需要恢复的文件在C盘,则可将EasyRecovery Pro找到的文件保存到D盘)。点击“恢复到本地驱动器”后面的“浏览”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好目标目录即可。
(5)当我们选择好用来存放恢复文件的目录后,点击“下一步”,程序就会将选定的文件恢复到我们设定的文件夹中。最后,EasyRecovery Pro还会生成一个“恢复报告”,如有需要还可将它打印或保存。
注:除了EasyRecovery Pro之外,Revival、RecoverNT/98、Recover 4 All、FinalData也是目前几款非常不错的误删文件恢复工具,但是由于EasyRecovery Pro不会向原始驱动器写入任何内容,而是在内存中重建文件分区表使数据能够安全地保存在到其它驱动器中,因此使用起来的安全性更理想一些,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其余几款软件。
2.移动存储设备中误删文件的恢复
如今,我们身边的数码相机、闪盘、移动硬盘等各种数码设备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在它们的帮助下能够更为方便的完成各种任务。但是如果不小心将移动设备中的文件删除了,并不能通过以上介绍的恢复软件进行恢复,此时就要借助于Digital Image Recovery的帮助了。
Digital Image Recovery的下载地址为:http://www.51stor.cn/forum/viewt ... %2Bimage%2Brecovery,它的文件大小仅为622KB。它能够恢复JPEG、TIF、PNG、GIF、BMP等常见的图像格式文件,另外它也可以对MIDI、MP3、AVI、MOV、WAV等媒体文件进行恢复,甚至可以检测到ARJ、DOC、DBF、XLS、HTML、PDF、ZIP等普通文件格式,也就是说当你通过数码相机或者闪盘、移动硬盘等移动设备存储这些类型的文件时就大可以放心了,一旦文件意外丢失,就让Digital Image Recovery帮你找回来。闲话少说,还是来看看如何使用Digital Image Recovery来恢复误删文件吧!
(1)在运行程序之前,先要把移动设备与计算机连接起来,比如数码相机或者移动硬盘通过USB线缆与计算机连接好。
(2)接着运行Digital Image Recovery,在出现的界面中,其中左边“Drive(驱动)”列表中是当前系统中检测到的设备,这里需要选择移动设备所对应的分区。而且在选中了移动设备之后还可以查看出当前移动设备的类型、空间大小、是否处于可用状态等信息。
(3)右边“Destination path(目标位置)”对话框用于设定恢复文件的保存路径,一般默认在Digital Image Recovery安装目录下,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设定。
(4)“Fix name prefix(欲恢复文件名的前缀)”一栏中需要添加误删文件的文件名称,此时可以仅仅写出完整文件名称的一部分,这样Digital Image Recovery才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查找和恢复。如果你忘记了移动设备中的文件名称也没有关系,因为数码相机保存相片都是有固定规律的,比如Sony系列的相机文件名全部是以“DSC”开头,或者重新用数码相机拍摄一张相片看看文件名的前缀是什么。
(5)将上述的参数设置完成之后,直接点击下部的“Start(开始)”按钮,这时Digital Image Recovery就开始对移动设备进行搜索查找,并将符合命名规则的文件保存在指定的位置。这时可以通过下部的信息查看到已经恢复的文件数量,以及无法恢复的文件数量。
三、误格式化之后的数据恢复
格式化是大家经常需要使用到的一个操作,然而由于选错了需要格式化的盘符,导致错误格式化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其实这时计算机并没有把硬盘上的文件数据清除,而是重写了FAT表而已,绝大部分的文件数据并没有被破坏,所以许多硬盘数据仍能够得以恢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切换到DOS状态,然后输入“unformat x:(x为驱动器盘符)”命令就可以恢复已经被格式化过的分区。不过这个命令虽然几乎能恢复所有的文件,但同时会将目录的层次结构丢失,再加上一些朋友对于DOS命令不是很熟悉,因此建议大家还是使用EasyRecovery Pro来对误格式化的分区进行数据恢复。具体步骤如下:
(1)启动程序后,点击“数据修复”按钮,再点击右边窗口栏中的“Format Recovery”按钮,此时程序要求用户选择需要恢复数据的分区。
 注意:如果我们不仅格式化了分区,而且改变了该分区格式的话(比如从FAT32格式成了NTFS),则在这一步操作中,必须正确选择该分区被格式化之前的分区格式,只有这样才能有好的恢复效果。
(2)点击“下一步”之后,程序开始扫描该分区,接着弹出一个文件列表窗口,里面显示了所有被找到的数据。选择需要恢复的文件,然后选择一个用来存放数据的目录就行了(具体操作跟前面误删除文件的恢复是一样的)。
四、误克隆还原系统之后的数据恢复
如今,大家一般都是利用Ghost克隆软件将系统所在的分区进行镜像保存,这样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就可以快速的把系统恢复到原状。但是有时我们会不小心的错误覆盖非系统区,比如Windows系统安装在C盘,但是使用Ghost克隆恢复时却选中了D盘。或是有时某些厂商附带的恢复盘默认时自动将整个硬盘看作一个分区,恢复之后导致其余分区丢失,只显示一个单独的C盘等等。那么这时我们该如何恢复我们的数据呢?
对于第一种情况来说,把镜像恢复到D盘之后会覆盖原先分区中的部分文件而导致数据丢失。不过通常系统分区所占用的空间都不是很大,即使部分数据被覆盖,也会有一些幸免遇难的文件,只是它们被标记为删除状态,因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按误删除文件的恢复方法,利用EasyRecovery Pro来搜索一下该分区中看一看是否还有可以恢复的文件。
对于第二种情况而言,数据的恢复就比较麻烦了。比如我们有一款20GB的硬盘,原先分为C、D、E三个分区,但是使用随机赠送的恢复光盘之后只剩下一个C分区,大小已变成了整个硬盘的大小,下面就来看看怎样恢复原有硬盘中重要的数据。
在系统恢复之后,C分区的内容已不再是以前C盘的内容,而且现在C盘的已用容量明显少于原来C盘的总容量,这说明在克隆还原的时候并没有对整个硬盘进行改写,仅仅是对系统信息(如硬盘分区表、文件分配表FAT、文件目录表FDT)与有效数据的文件簇进行改写,因此硬盘中的其它区域并未被覆盖,只是破坏了系统的分区链表,并在FAT中标注为空闲。
由于原先C盘大小为4GB左右(并不清楚原来C分区的具体大小),因此只能搜索整个硬盘。对于D、E两分区的数据恢复可以通过下述步骤完成。
1.使用Final Data软件,搜索整个硬盘发现三个分区,其中C盘为4004MB、D盘为6436MB、E盘为10040MB。查找第二个分区和第三个分区之后能够查看到原先的目录结构,这时可以断定D盘和E盘的数据并没有丢失。
2.因为Final Data并不能恢复系统分区表,只能逐个文件地还原,所以恢复D盘和E盘中数据的一种方法是外挂一块硬盘,并且一个一个地将整个的D和E盘上的数据另存还原。这种方法适合于计算机新手使用,但是这种做法很浪费时间,而且还需要单独找一块硬盘作为数据的保存,如果你熟悉DEBUG程序的话,不妨采用其它的方法实现。
3.通过DiskEdit编辑硬盘,从25位置开始查找第二个分区信息,找到D和E盘的分区链表信息之后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
4.在DOS环境下,进入DEBUG,用A100命令键入如下代码,用G命令执行并调出硬盘的分区表:
MOV AX,0201
MOV BX,200
MOV CX,1
MOV DX,80
INT 13
INT 20

网友:
5.在DS:3DE位置处,用E命令填入刚才记录的分区链表信息,重新构造分区链表。
6.将MOV AX,0201语句替换为MOV AX,0301,重新键入G命令执行,将修改后分区表内容写回硬盘。
7.重新启动机器,在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中重新出现了D和E盘,并且可以看见所有的数据都已经恢复了。
最后来恢复C盘中的数据,由于C分区被覆盖了部分数据,因此不能使用恢复D和E分区的方法一次性地全部恢复各个文件,而是要通过Final Data搜索现有的C分区,然后逐个文件地进行恢复。
从上面介绍的数据恢复可以看出。在克隆系统时候不仅需要正确选择还原的目标盘符,同时还要注意恢复光盘是否默认将整个硬盘当作一个分区看待,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就尽量不要使用恢复光盘。另外,在Windows系统所在的分区尽量不要存放重要数据文件,以防止克隆时被覆盖丢失。
五、磁盘数据不能读写的恢复
1.软盘不能读写的数据恢复
如果软件中的数据仅仅是被删除,那我们还可以采用上面提到的误删除文件的恢复方法,但是如果软盘出现零磁道损坏、受潮、变形、划伤等物理损坏原因,那么上面介绍的方法就无能为力了。
(1)软件磁道损坏
我们知道当软盘中的分区表、文件分配表损坏或存在坏道时,这时虽然能够访问磁盘,但却不能完成读写操作,此时我们可以利用大名大名鼎鼎的NDD来进行修复。
启动NDD选择A盘,然后将左侧的“自动修复错误”复选框选中,点击诊断按钮,NDD会自动分析软件的分区表、引导扇区、文件分配表等信息,最后对磁盘进行全面检测,并试图自动修复所有的的错误,修复结束后会给出一个详细的错误报告,并提供修复意见。
(2)软件显示未格式化的修复
由于目前的软盘质量普通欠佳,此类现象经常发生,这是由于软盘的零磁道损坏产生的原因,我们只需要利用HD-COPY就可解决此类问题。(下载地址为:http://www.skycn.com/soft/3527.html
方法如下:
首先将损坏的软盘插入软驱,然后在“源驱动器”的右键菜单选取“读取源盘”命令,些时HD_COPY就会开始强行读取受损软盘中的信息到缓冲区中,HD-COPY会对坏区的数据反复读取数十次,一般都可以读取出来。待数据读取结束后,将软驱中的坏盘拿出来,重新放入一张好盘,在“目标驱动器”的右键菜单中执行“写入”命令,HD-COPY会自动将缓冲区中的数据写入目标盘中,写入结束后坏道就会标记出来,并且数据不会保存在坏道上。
2.光盘不能读取的恢复
也许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当电脑读取一张存有资料的光盘时,先是光驱长时间费劲地工作,然后系统弹出一个警告框,告知你光驱中无盘或光盘无法读取云云,令你恼火不已。此时你先别忙着将光盘扔进垃圾箱中,你可以试着搬出“BadCopy Pro”这个杀手锏,或许它就能使你绝地逢生,将重要的备份文件或资料恢复。
BadCopy Pro不但可以自动读出和修复硬盘、光盘、软盘等传统存储介质上的损坏或丢失的文件,还可以对ZIP驱动器、Flash/CF/Smart Media卡等数字媒介的文件、图像等进行恢复。我们可以到http://www.jfdown.com/soft/411.htm去下载该软件,该软件的大小为832KB,它适用于Window9x/ME/NT/2000/XP操作系统。
BadCopy Pro的使用非常简单,按照它的操作向导,你只要简单的六个步骤就能轻松完成任务。
(1)选择数据恢复的媒介来源。即选择是从光盘、硬盘,还是从SmartMedia/Flash/CF卡等媒介驱动器上恢复文件数据。你可以在程序主界面左边列出的对象中进行选择。
(2)选定媒介驱动器和恢复模式。当你选定恢复来源之后,该项所有的媒介驱动器都会在工作区中被罗列出来。比如你选择了“光盘”,那所有可用的光盘驱动器将会列出。
这一步中最重要的,就是选择文件的恢复模式。点击“恢复模式”下拉菜单,可见分别有“挽救已损坏文件”、“挽救已丢失文件模式1”和“挽救已丢失文件模式2”三种恢复模式。为了获得最好的恢复结果,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即物理盘片(卡)中的文件数据是损坏了还是丢失了,因为不同的恢复模式不但针对不同的文件对象,而且其工作进程和效果也各异,这点是需要注意的。BadCopy Pro原则上建议,当你的盘片严重损坏且使用“挽救已丢失文件模式1”不能找到你的文件数据时,请再尝试“模式2”看看。
以“模式1”为例,当系统不能读取盘片中的存储数据、并询问或提示你“是否格式化磁盘?”、“CRC错误”、“磁盘错误”等等,这时千万不要贸然对磁盘进行格式化,否则你的数据将会真的失去并难以再用BadCopy等工具挽救。你应该马上使用BadCopy Pro的“挽救已丢失文件模式1”尝试恢复。“模式1”会首先进行“扫描磁盘”操作,对有问题的物理盘片做扫描和有针对性的分析,最后它会列出所发现的所有文件。你可以挑选出要挽救的文件,然后按“恢复”按钮复原它们并将其保存到一个新的文件夹中。注意在使用“模式2”时,BadCopy Pro会暂时将被挽救的文件命名为“File1”、“File2”等,你可在恢复之后重新命名它们。
(3)选择需要恢复的已损坏文件。BadCopy Pro会在这一步自动扫描并列出指定盘片(卡)中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你可以选择想要复原的文件或点击一个文件夹打开它,来选择其中要恢复的文件。注意该界面下方的“恢复选项”,这里分别有“最多数据、正常、最高速度”三项。不同的选择将影响到文件数据恢复的工作耗时和最终质量,程序默认为“正常”选项。

网友:
(4)读取并恢复文件。BadCopy Pro正式开始自动读取、分析并尝试恢复你所指定的受损文件,然后你会从列表中和弹出的提示看到文件恢复的结果等信息。在全部复原之后,BadCopy将会引导你走向下一步。
(5)查看报告并确定已恢复文件的保存路径。这一步允许你查看恢复报告并确定有效的文件夹路径,让BadCopy保存挽救的文件。并允许按十六进制模式预览已恢复的文件,让你确信BadCopy已恢复了受损或丢失的文件。最后单击“下一步”继续,如果你正在使用的是一个评估版本,那你将会被通知购买BadCopy Pro的一个完整的版本以完成最后一步操作。
(6)保存已恢复的文件并完成任务。这最后一个步骤不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BadCopy Pro会自动将挽救的文件保存在你提供的文件夹里。
六、网络删除后的文件恢复
如今局域网已经相当普及了,如果有人不慎在局域网中删除了硬盘中的文件,通过一般的软件是无法恢复的,这时就要借助Executive Software公司Network Undelete来恢复了。该软件为共享软件,我们可以到http://www.networkundelete.com处下载。它可捕获网络上的任何程序在任何驱动器上所作的任何删除动作,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做删除都可以恢复。通过Network Undelete可以从网络上快速定位和恢复被意外删除的文件,还可恢复已经不在回收站的文件,只要该文件所在扇区没有被其它数据占用即可。
安装好Network Undelete之后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这时会发现它已经接管了Windows中的回收站,这样被删除的文件并不是真的被删除,而是保存在Undelete系统中的资源回收桶中,这样可以很轻易地恢复被删除的文件。但Network Undelete回收站提供了多种复原方式,更主要的是在Server版本中可以通过网络恢复任何被删除的文件,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怎样利用它来恢复在网络中误删的文件。
1.先在局域网中的两台计算机(A机和B机)中都安装好Network Undelete,接着从A机登录连接到B机,并且删除其中的一些文件。
2.在B机中双击桌面的回收站图标,这时在出现的窗口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左边显示了包括网络删除之内所有已经被删除的文件。而且如果删除的是一个完整的文件夹,则此处还会按照原始路径将所有文件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对其中的某个文件进行恢复操作。
3.用鼠标右击需要恢复的文件,并且从弹出菜单中选择“Recover...”一项进行文件的恢复操作。点击窗口右边的“Use Original Location”按钮将文件恢复到原来位置。若是想将其保存在其它位置,则先在“Drive”下拉菜单和“Path”列表中指定文件的保存路径,接着按下“Use Alternate Location”按钮来把文件恢复到选定的位置。
七、注册表损坏之后的恢复
注册表是管理Windows软硬件的核心和灵魂。一旦注册表受到损坏或者发生错误,不仅会影响计算机的正常运行,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使系统崩溃。因此掌握Windows注册表的恢复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1.Win 9x系统下注册表的恢复
我们知道每次启动Win 9x后,系统都会自动地将System.ini、Win.ini、User.dat和System.dat等文件压缩成一个cab文件保存在隐含目录 Windows\Sysbckup\ 下,并保留五个最近日期的备份文件Rb001.cab~Rb005.cab。通过这几个系统备份文件,我们就可以将注册表损坏而不能正常启动的计算机恢复到最近五次能正常启动任意一次的系统设置。要想实现该恢复功能,我们还得借助于Windows9x的一个命令Scanreg,该命令的简单用法如下:
命令格式:Scanreg/参数
它的参数有以下几个可选项:
backup 备份注册表及相关的系统文件。
restore 选择备份文件进行恢复。
fix 修复注册表。
运行Scanreg 命令,需要在 Windows 9x 启动时,在看到Starting Windows9x…的信息时,按下F8键,在启动选单中,选择 Command Prompt Only 方式。启动完成后,在C:/>提示符下执行该命令。如果在Windows 98的MS-DOS方式下运行Scanreg 命令,则会自动地进入其Windows的运行模式(和执行 Scanregw 命令等效),只进行注册表的检查,不能进行注册表的恢复和修复。 Scanreg 命令的执行过程很简单,根据界面的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了。执行该命令后,首先会让你确认先检查你的注册表,选择 Start 一段时间后,如果没有发现错误则提示你选择 Create Backup 或是 View Backups... ,选择Create Backup 就可以手工对注册表及相关的系统文件进行备份;选择 View Backups... ,可以看到最近的五个系统备份文件,它们以备份的时间加以区别,选中要恢复的备份文件,选择 Restore ,就可以将相应日期的系统备份文件恢复到你的系统中。如果想恢复最近一次的注册表,则执行带有restore参数的Scanreg即可。命令格式如下:scanreg/restore。
2.Win 2000/XP系统下注册表的恢复
在Windows 2000/XP系统中,不再提供Scanreg命令,注册表的恢复主要依靠Windows 2000/XP系统本身的功能完成。具体的步骤如下:
在计算机启动过程中,看到“请选择启动操作系统”信息时,按F8键。
在出现的启动选单中,使用箭头键突出显示“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项,并确认。
然后选择要启动的操作系统,确认。
依靠Windows 2000系统本身的恢复功能,不能将整个注册表进行还原。只能是当产生如新添加的驱动程序与硬件不相符等问题导致注册表故障时进行还原才有效,并不能解决由于驱动程序或文件被损坏或丢失所导致的注册表问题。也就是说采用这种注册表还原方法Windows 2000只还原注册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 CurrentControlSet 中的信息。任何在其他注册表项中所作的更改均保持不变。八、Windows系统文件的恢复

网友:
1.Windows系统文件丢失的恢复
系统崩溃导致Windows系统文件丢失最为典型的现象是:在启动过程中系统提示某些系统文件被破坏,系统部分功能无法使用,此时只要将相应的文件恢复即可。比如我们最常用的Windows 98可以通过下述方法来完成:
(1)在启动系统时先根据屏幕提示记下系统文件的名称和路径,接着在Windows 98中运行“开始→附件→系统工具→系统信息”程序。
(2)在系统信息程序窗口中点击“工具→系统文件检查器”命令,在出现的界面中选中“从安装软盘提取一个文件”,然后在下部的文本框内输入需要替换的文件名。
(3)点击“开始”按钮打开“提取文件”对话框,如果大家使用原始安装盘进行恢复且事先用“系统文件检查器”扫描过系统,它会自动在“还原自”和“将文件保存到”对话框中给出文件的源路径和恢复路径,然后点击“确定”即可自动完成丢失文件的提取和恢复。
如果系统的破坏不是太严重,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自动恢复Windows 98系统文件,也能手工恢复其它微软应用程序中的文件。对于Windows 2000/XP系统可以参照这种方法进行文件提取恢复操作。
2.VxD文件丢失的恢复
如果Windows中的VxD(虚拟设备驱动文件)之类的重要文件丢失,那么后果一般都比较严重,此时屏幕上会出现蓝屏信息并提示xxx.vxd文件丢失。对于Windows 98而言可以采用启动盘提供的EXT命令进行恢复。
(1)在警告屏幕的提示信息框中记下丢失的文件名称和路径,然后用Windows 98引导盘启动系统,在出现的多重配置启动菜单中选择第一项:加载通用光驱驱动程序并创建一个大小为2MB的RAM驱动器。启动系统之后进入RAM驱动器,并键入“EXT”按钮。
(2)当屏幕上出现“Please Enter The Path to The Windows Cab Files(A):”信息的时候,输入Windows 98安装压缩包所在的完整路径,比如“d:\win98”。
(3)当屏幕上出现“Please Enter The Path to The Windows Cab Files(A),You Want to Extract:”提示符的时候,输入前面记下的丢失文件名称,比如“BIOS.VXD”。
(4)当屏幕上出现“Please Enter Path to Extract to('Enter For Current Directory'):”的解压缩路径时候,输入文件将被释放的完整路径,比如“c:\windows\system”。
(5)最后将会出现“Is This OK?(Y/N):”确认提示符的时候,输入“Y”按钮,此后EXT程序就会自动查找安装盘中的CAB压缩包,并将文件解压缩释放到指定的位置。
这种文件的恢复方法最大优点是能够在Windows完全不能运行的情况下自动恢复文件,因此可以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九、修复损坏的压缩文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好不容易下载了一个自己急需的工具之后,解压缩的时候却发现系统提示文件损坏,无法解压缩,而且甚至无法通过WinZip或者WinRAR打开查看压缩包中的文件内容。遇到这种情况,你所想到的可能是重新下载一次,但是如果这个压缩文档是我们自己制作的,根本无从下载,或者网站已经将文件删除了怎么办呢?不用紧张,按照以下方法即可轻松修复这些损坏的压缩文件。
1.自解压文件的修复
为了方便使用,很多时候得到的都是exe格式的自解压文件,如果双击解压缩时候出现“文件已经损坏,无法运行”的错误,我们可以直接用鼠标右击这个文件,并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解压缩文件”命令,接着确定文件存放的目标地址即可。这种问题是由于exe文件头部分有问题,在双击运行的时候无法进行自解压,所以需要借助Windows系统中已经安装的压缩程序来进行解压缩操作。
2.Zip文件的修复
对于没有制作成为自解压格式的Zip文件而言,如果文件出错,有可能在WinZip或者WinRAR打开的时候出现错误信息,此时建议大家通过ZipRecovery这个工具进行修复。
首先在http://www.officerecovery.com/zip/index.htm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ZipRecovery,运行程序之后通过“File→Recover...”命令打开损坏的Zip文件,此时ZipRecovery就会读取压缩包中的文件信息并尝试建立原先的目录结构。接着按照提示设定文件的保存路径和名称就可以把Zip文件重新保存了,这样就可以打开刚刚得到的Zip文件来使用其中的资源了。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ZipRecovery的恢复文件原理是对损坏的Zip文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如果其中某个文件所在的文件簇有错误,或者正好存放在磁盘的坏道上,那么ZipRecovery对其也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即使这样,ZipRecovery还是能够恢复Zip文件中正常的文件,这多少可以挽回一些损失吧。
十、Office系列文档的恢复
Office是我们日常工作接触最多的一款办公软件了,因此遇到死机、意外断电等特殊情况的时候就很有可能破坏当前正在编辑的文档,甚至会出现“文档已经损坏,无法打开”的出错信息,如果你担心自己辛辛苦苦编辑的文档有可能毁于一旦的话,不妨通过OfficeRecovery系列修复工具来进行恢复。这个系列工具可以针对Office中的Word、Excel、PowerPonit和Access等组件进行修复,同时还有Outlook、Exchange、MySQL等常用软件的恢复功能,所有的恢复工具都可以在http://www.officerecovery.com站点找到。由于这个系列工具的使用基本相似,下面就以Word Recovery为例向大家介绍一下使用的方法。
运行Word Recovery之后,运行“File→Recover...”命令打开损坏的Word文档,此时程序会对Word文件的文字内容、格式以及表格等内容进行分析重组,接着按照提示输入文件的保存地址,最后再重新打开刚刚保存的Word文件,你就会发现原先Word文档中的内容已经被完全修复了。
十一、多媒体文件损坏后的恢复
1.微软流媒体WMV、ASF损坏后的恢复
我们可以利用微风WMV、ASF媒体工具包来为你快速完成WMV、AFS损坏后的恢复。该软件的下载地址为http://www.gentle-breeze.com/chinese/software/zaf/zaf.exe
运行ZASFfix.exe,单击“Browse”按钮打开要修复的WMV、ASF流媒体文件,也可直接将要修复的文件直接拖动到文件名编辑框中。选中下面的“Save As”复选框,根据提示输入修复后要保存的文件名,单击“Start”后该程序就会自动进行修复了。
2.MPEG文件损坏后的恢复
有时候从网上下载了一段精彩的MPEG文件,但是在开始时画面总是跳动,原来是文件头数据有损坏,如果不想重新下载一次的话,就可以采用WinHEX将其它正确的MPEG文件头部分替代错误的,从而使得MPEG文件能够正常播放。
(1)运行WinHEX之后先打开一个能够正常播放的MPEG文件,从文件偏移量开头的00000000部分拖到偏移量略大于损坏MPEG文件头异常部分的终止偏移量处,然后通过“Ctrl+C”组合按键将此段数据复制下来。

网友:
2)接下来利用WinHEX打开损坏的MPEG文件,同样用鼠标从00000000偏移开始,选到同刚才已经选取的结束偏移量一致的地方。比如前面选取的偏移范围是00000000至00000010,那么被替换的范围也应该是从00000000至00000010结束。
(3)通过“Ctrl+V”组合按键把已复制的正常数据替代掉损坏MPEG文件的部分,这样就确保了用正常的且功能相同的文件头数据作替换。
(4)最后将被替换的破碎MPEG文件存盘并退出,再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等播放软件播放一下,看看是否已经完全正常了。
3.AVI文件损坏后的恢复
对于损坏后的AVI文件我们可以利用“AVI Fixed”来修复,AVI Fixed是一款共享软件,下载地址为:http://www.fixdown.com/soft/7112.htm,该文件大小仅为285KB。用它可以修复不完整的Divx电影片段,重建电影文件的索引数据并修正播放时间,使文件能够被跳跃选择播放。它无需要安装,直接运行主程序文件,首先点击打开文件夹图标选择欲修复的AVI文件,接着点击“修复”按钮即开始执行文件修复操作。我们还可以在界面的进度条中实时查看修复的进度情况。
4.RM文件损坏后的恢复
对于从网上下载的RM文件,经常遇到可以播放但是进度条不能拖动,一旦拖动则无法播放的情况。此时可以通过RM-Fixer进行修复。该软件为共享软件,我们可以到 http://www.xjshz.net/SoftDown/SoftView.asp?SoftID=864去下载,其文件大小仅为253 KB 。
(1)只能部分播放的RM文件
把RM文件拖拽到RM-Fixer程序图标上,此时RM-Fixer会以DOS模式运行并显示出一个菜单,按“A”键切换到自动修复模式,接着按下“2”开始扫描整个文件来检查所有的数据块。当扫描到一个损坏的数据块的时候,扫描会暂停,此时只要按下“Y”按钮即可修复这个数据块。当数据块扫描全部结束时,再次按下“5”开始重建索引数据,这样RM就能够正常播放了。
(2)修复不完整的RM文件
如果我们仅仅下载了一部分RM文件,但是又急于观看这个RM文件,那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按照上述的步骤也可以完成修复,只不过首先按“C”开始数据块扫描,当扫描到一个损坏的数据块的时候会暂停,可以按下“Y”按钮修复这个数据块。完成数据扫描之后再次把RM文件拖拽到RM-Fixer程序图标上,并且按“R”重建索引数据,这样就能够播放没有下载完整的RM文件了。要是在下载数百兆的RM文件之前,不妨先下载几兆文件,然后采用这种方法来预览一下影像文件,若是效果满意则继续下载,否则就不必浪费宝贵的时间了。
十二、FoxPro系列DBF文件损坏的恢复
由于突然停电等原因,等我们下次打开FoxPro的数据库时,会出现“非数据库文件”的错误,这是因为DBF的文件头受损所致,DBF文件的文件头有固定的格式,通过修复文件头即可修复数据库文件,不过手动操作方法太麻烦,我们可以巧妙利用Excel来修复此类受损文件。
启动Excel 2000,打开受损DBF文件,再以数据库格式存盘(这里根据你的数据版本选择相应的数据格式存盘,一般存盘格式应为dBase 4的DBF格式,),然后为该数据重新建立一遍索引即可修复成功。
十三、误删邮件后的恢复
1.Outlook Express中误删邮件的恢复
有时我们在删除那些烦人的垃圾邮件时,不小心就把重要的邮件给删了。这时你不用急,只要我们拥有了R-Mail这个杀手锏,我们的邮件就会轻松找回来的。
“R-Mail”是一款共享软件,目前的最新版本为1.0版,它适用于Windows 9x/Me/Nt/2000/XP,其文件大小为573KB,下载地址为:http://www.skycn.com/soft/8494.html。利用此工具,可以轻松帮助我们找回误删的(受损而无法阅读的)电子邮件。
(1)搜索邮件
运行“R-Mail”后,它将自动搜索硬盘上的所有“Outlook Express”邮件夹的存储目录,如果程序未能搜索到当前机器中的所有邮件(如安装多个操作系统,则只能搜索出当前操作系统的邮件),点击“File→Add Message base to Tree View”,弹出“Search for *.dbx files”对话框,点击“Search Now”按钮立即搜索当前所有驱动器上的邮件。此方法耗时较长,大家也可点击“Browse...”按钮直接指定其路径。
(2)修复邮件
在程序中查看左侧视图的邮件存储目录界面,展开分支,选择其中欲修复的邮件夹。此后,点击菜单栏上的“Tools”→“Message base Recovery”即可实施修复操作。点击菜单栏上的“Tools”→“Message base Browsing”,程序将读取该邮件夹的所有邮件,并显示在右侧视图中,修复后的邮件可以保存到“Outlook Express”邮件存储目录中,也可以直接存为*.eml文件。
2.Foxmail中误删邮件的恢复
Foxmail是国人经常使用的收发邮件工具了之一了,但我们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因一时性急误删了邮件,这时您也不用着急,只要您按以下方法操作,即可恢复误删除的邮件了。
(1)没清空废件箱时的恢复
当你只是删除了邮件,而还没有清空废件箱时,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从磁盘上删除,Foxmail只是将它转移到了“废件箱”中。如我们要想恢复时,只要到“废件箱”中选定要恢复的信件,重新拖回到“收件箱”、“发件箱”和“已发送邮件箱”即可
(2)清空废件箱而没执行压缩时的恢复
如果你在“废件箱”中执行了清空“废件箱”操作,或者直接使用“Shift+Del”的方法误删除了邮件,那么“废件箱”中就不会有该邮件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恢复被误删的邮件呢?
其实即使我们清空了“废件箱”,Foxmail也没有将它从磁盘上清除,而只有执行了“压缩”操作后,它才会真正删除。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进行“压缩”操作,我们就还可以恢复邮件。
首先在“废件箱”上单击右键,选择“属性”,打开“邮箱”窗口,选择“工具”标签,单击“开始修复”按钮这时再到“废件箱”看看,那些被删除的邮件是不是又都回来了!
但这里要注意一点:Foxmail中有自动压缩功能,如果删除的邮件超过了它预先设定的限制,那么软件就自动执行压缩,有些邮件可能使用上边的方法就不能恢复过来了,所以建议大家把存储删除邮件的空间设置得大一些,或者干脆把自动压缩功能关掉。设置方法:选择要设置的账户,单击“账户”→“属性”,打开账户属性设置窗口,选择“接收邮件”项,然后在窗口右侧进行设置。

网友:
(3)在执行了压缩命令后的恢复
如果我清空了“废件箱”,然后又执行了“压缩”操作,那么邮件还有可能恢复吗?这种情况下恢复起来很麻烦,而且有可能会失败。经过“压缩”后,邮件就真正被删除了,但由于Windows 磁盘管理方式的原因,原有的邮箱文件在被删除之后仅仅只是删除了其所占用的目录项而已,它的内容并不会真正从磁盘上清除掉。在它所占用的磁盘空间被其他内容覆盖之前,是可以进行恢复的。我们可以利用前面提到的EasyRecovery Pro软件来恢复压缩后的邮件,最后再使用上一条的恢复方法即可恢复误删除的电子邮件了。
十四、QQ好友列表、消息信息丢失的恢复
有时在突然断电或死机的情况下,我们重新登录QQ后发现只剩下部份好友列表了,此时我们可以试着重新安装一遍QQ软件,并运行“注册向导”来进行好友恢复。如果此法无效,我们可以将QQ换个文件夹再重新安装一遍,然后再按着QQ注册向导输入QQ号码和密码重新登录后,一般就可以重新找到丢失的好友了。
另外,如果电脑突然断电会造成QQ无法打开,这时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的聊天记录了。此时要想恢复消息信息请你把QQ安装文件夹下的DAT子文件夹中的oicq2000.cfg文件删除(注意其它文件千万不要删除)。然后重新启动QQ,在出现的QQ“注册向导”窗口,输入QQ号和密码,一般即可恢复丢失的聊天记录了。否则我们只有重新安装QQ了。

原贴地址.http://www.51stor.cn/forum/thread-2288-1-1.html  可能我转的不详细..反正是个好资料,大家可以参考哈

网友:
基本属于灌水,鉴定完毕!

网友:
严重灌水@但是帖子还有有一定价值的,只是太长了

网友:
看不完了,呵呵,好长,

网友:
看不完,就收藏了萨。。可以慢慢消化。

网友:
也不完全是灌水
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网友(2007-10-18):
看不完,真多字就收藏慢慢看吧谢谢。。谢谢

网友:
对我们新手有强大的帮助

网友:
不能整理成电子书之类吗?这样看好累啊。

网友:
太长了,先收下来慢慢看,谢谢LZ

网友(2007-12-20):
太长啦,字又小,先复制下来.变大慢慢看!

网友:
应该可以依次发完的吧

网友:
虽说长些,但内容还是很好的。看完后还是会学到好多东西,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