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GLD533主板复位灯常亮维修一例-已修复

楼主(2007-07-11):
昨天从电脑公司拿来的一块技嘉GA-8GLD533 845GL的主板,无故障说明。

初步检测,能加电但不能点亮。上负载检测复位灯常亮。昨天检测的时候还没有头绪,只测了复位按钮有5V电压,但是全板无复位。换了IO,结果更糟,加电也加不了,没按电源开关,诊断卡就有显示了:----。应该IO没有问题,今天换了回来(又是一弯路)。

搜了论坛里相关的帖子,重新整理了下思路,先查电压吧。CPU这边都正常的。PCI插槽与北桥中间有一AMP3055L的管子,一脚输出电压只有0.25V,有问题,应该为1.5V,找了一相同的管子换上去,上电(带负载),复位灯一闪就灭已不常亮,心中大喜。
换上CPU全套,上电,能正常显示了。

现在的问题,北桥很烫,换上去的AMP3055L的温度有点高,但还可以。不知这个管子是不是还会再坏掉?或是需要换一个功率再大点的管子吗?

网友:
更换40N03以上的MOS管

网友:
AMP3055L是小管啊,你说的是大管不?
我这边有个PHD55N03可以换不?

网友:
可以更换!

网友:
如果换了大的管子还是温度高,就应该换控制G极的那个芯片。

网友:
再说下,在这块主板的内存供电管旁边,还有两个象是大块的电感一样的管子,好象有极性(正负极),上面标着:上一行PJ 37,下一行SR 32。这是什么管子?
因为我这边还有一块让别人修过的板子上缺这两个管子。现在想修好这板子。

网友:
把PHD55N03换上去,北桥还是高温啊
控制这个供电管的应该是旁边的14腿的31CL5NK,手头没有了

网友:
你查下3055的G极和S极之间有没有个贴片的电容 可能被搞掉件了吧!

网友:
热是正常的了.............再不产生新的故障时不要当故障去修..........

网友:
先要看<有点热>是多热!!!!

如果是过热那一定还有故障的!!否则不管你换多大的管子都会坏!

网友:
最好是把连接G极的电容也换掉,还热就给北桥加风扇了

网友:
最近我发现好多主板的845北桥都很烫啊,尤其是V星的主板,大大的散热片还烫,郁闷

网友:
看看他G极,我个人维修中,感觉GA用别的代换有时候点不亮!
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
用60N03换
用它比较稳定

网友:
找个大功率的换上去就行了,其它人就不要误导了.这个管子新板子都很热的,至于调压芯片修了这么多,我只碰到一个坏的.

网友:
期待中楼主,好了说声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温度还是这样的高啊,现在已经还给人家了,等出了问题再说吧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的845GL也是不亮啊,那个管子有个脚是0.28V,换了去试试

网友:
估计跟这些供电管子的关系不是很大,因为现在好多板子的北桥都烫手,就当工作正常也担心啊
工厂应该在北桥的散热片上加装风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