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9241+9602两相负载不平衡一例

楼主(2007-07-11):
一片杂牌845GL,开始是开机不亮。发现电源部分的电容大都漏液,换上后还是不通电,检查12V短路,查出是两个上管击穿,更换后开机,正常跑码。以为已经修复,可是跑机时间一长又黑屏了,检查发现上管再次击穿。但是关机测12V、5V对地阴值,都稳定在200欧左右,应该正常。换了场管后,检查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再次开机,为了防止烧管,马上检测在通电情况下测验各部分的电压,发现有一路上管的G极电压只有2.5V,而别一路的上管则有3.1V,但是奇怪的是这两相的输出都正常为1.7V(用的是C4 1.8),这种情况下,开机几分钟电源管就非常热,马上关机,还好没有烧管,但为什么两相G极会差那么多呢?此板的电源是9241A+9602,查到上管的G级都是直接接到9602的9脚和12脚,一个直接的想法就是9602性能不良,于是用850把9602拆下,找到一片好板,把9602换上去,故障还是依旧。因为这片板子用的是单上管+双下管,考虑到两相的电路完全一样,于是用万用表仔细对照,果然发现两路的上管G级对地阻值有差别,修理陷入困境,于是找到zflzxx版主的9241+9602帖子 ,实际跑线路,发现这个板子电路与zflzxx 有差别,就是在上管的G极和S极之间加了一103的电阻。
    测量G极和103另一端的阻值,两相的不一样,由于上管的D极直接连到9241的14脚,试换了一下9241,还是没解决问题。看来只能是连接8脚和10脚的C9漏电了,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小家伙,(这个板子基板是黑色的,跑线路真是头疼)拆下后,果然电容阻值在100多欧,从旧板子上找到个头差不多的帖片电容,换上后,再次测量阻值,一切正常,加上U和内存、硬盘,正常进入系统,量上管的G极,两相都是2.8V左右,温度也降下来了。至此,故障完全排除。

网友:
值得借鉴!好帖子!

网友:
楼主厉害,不过我一般都不会在主板上改电路,基础太差了

网友:
二楼没看明白,不是我改电路,而是这种板就是这样设计的,为什么这么搞,说实话,我也搞不太清。总体来说,这片板子省的东西还挺多,加的这个10K的电阻起什么作用我也不清楚。我只是觉得在搞负载不平衡的时候,只要对比几相电路就能查出来,毕竟电路是一致的。

网友:
学习了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很好,学习中,有空真想和你聊聊

网友:
很好的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
查得好仔细,,,,学习了....

网友:
高难度的东西,只有看看的份了

网友:
测量G极和103另一端的阻值,两相的不一样,由于上管的D极直接连到9241的14脚,试换了一下9241,还是没解决问题。

    这里好像有错,上管的D极直接连到9241的14脚.
应该是S极才对吧.
   C9为泵电源的升压电容,漏电造成与上管的并联阻抗变小,并且泵电压下降.
造成不平衡.而发热.

网友:
ls说得极对,是我写错了。本人的理论水平太差,听LS一讲,顿开茅塞。谢谢。

网友:
有理有例,把查的过程和思路写得比较明白,THANK

网友:
不错,经验帖,收藏了~!

网友(2007-09-04):
好贴!值得我们学习,有图有说明以后可以举一反三!

网友:
好的帖子,学习!

网友:
学习了,天天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
高手就一样,分析条条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