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白屏问题??

楼主(2007-07-11):
清华同方M15AN  15寸的液晶,开机白屏,最开始故障是开机闪一下就没有了,指示灯也灭了.后来换大电容之后,试机20分钟左右,就出现白屏.
再开关机再也没有用了,
白屏3钞左右黑屏,指示灯亮黄灯.但没有无信号提示.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你拆开看一下,一般白屏是成像系统没有工作, 黑屏是背光与成像系统均没

有工作. 白屏与主控或屏有关, 黑屏是高压没有工作.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线有问题,可能是开机后发热屏线松。

网友:
谢楼上
今天早上开机又好了,我晕,看来要拆机看看了。

网友:
不会吧你还没打开看呀晕!

网友:
有些液晶屏使用一段时间会白屏,关机过一段时间冷开机又能显示

网友:
白屏一般就是屏,屏线,主板了....屏线的可能性小一些,,,你可以测一下屏有没有供电,有供电屏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了.

网友:
你的白屏应该是屏供电不够。黑屏时你测一下驱动板的开关信号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