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探讨intel的板如何搞呀

楼主(2007-07-11):
我有一块原装intel板,第一次开机进系统没问题,但一重起就没有显示了,但显示器的灯是绿的,而且进系统测试卡经过一些代码后,最后显示C0 D9,我的卡是四位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应该是重启没有过内存

网友:
不会呀,如果关了之后再开又可以呀

网友:
复位有问题

网友:
查查不过的时候电压,某芯片有无发烫,另外还有跟复位相连的门电

网友:
会不会内存没插好呀?

网友:
查看电源IC是否稳定,会不会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