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昨天用RST测试了一下内存,请高手进(已解决)

楼主(2007-07-11):
打开机器用一根好的256M带坏的(点不亮)256M   坏的颗类是:RC56D081TB1-27BC   这是什么牌子的内存?单面的。

1-64M ------------------------------------------------------------------------------------------------------------

64-128M  -------------------------------------------------------------------------------------------------------

128-192M ------------------------------------------------------------------------------------------------------------

192-256M-------------------------------------------------------------------------------------------------------------

256-320M------------------------------------------------------------------------23--67-------------------------------

320-384M------------------------------------------------------------------------23--67-------------------------------

384-448M------------------------------------------------------------------------------67-----------------------------

448-512M-------------------------------------------------------------------------------67----------------------------

测试后我看了一下,测试结果,如上,怎么不符合出错的几个代码。是不是第5颗出现了问题。01234567  怎么显示会是:23。。67,不解中,请高手解答。(求教中!)

网友:
回复楼上的  这是什么牌子的内存?单面的。
 应该是三星256的颗粒

网友:
出现问题后,出现01234567中任何一个数字都是表示这颗粒坏了,89ABCDEF同样!

网友:
谢谢

谢谢大家,今天换了一个颗类,OK!

网友(2007-08-21):
如果是出现整排都是数字,是不是就是每个颗粒都坏了

网友:
不对``应该是``SDR512M的``内存``SDR512M的颗粒大部份都是那样的``用现在HY或三星256M8位拿去换就行了```还是```不是说哪个颗粒坏他就会显示一整排数字```如```01234567代表一个颗粒``这时只要出现0到7中的一个数字都代表那个颗粒是有问题的`

网友:
回答6楼的问题

如果是整排都是数字,那极有可能是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