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Y848P有没有这种通病 !!!求助!!

楼主(2007-07-11):
今天 接到数块这种板子,一开机北桥发热很快,无复位。请问高手有没有见过这种现像,这是不是这种板子的通病?求指点。

网友:
1:有这种通病。这个型号的板的北桥比一般的温度都要高,短时间温度就上来了,自己用的机器都怕把北桥挂了。后来直接在北桥上面接了一个小的散热风扇,总算解决。
2:这个板容易坏内存供电和vddq供电。楼上可先检查这两个部位,一般如果坏了可以用功率大一点的场管换,这样感觉还稳妥点。

网友:
换功率大一点的场管和高品质的电容,加散热风扇,就可以改善了。

网友:
内存供电管和VDDQ供电管,我感觉是所有478板的通病!!!!
拿到板,必查!!!!

网友:
lz说得很对,更应该说是台式机的所有主板,这两个电压都会引起很多种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VDDQ供电管是不是给NB及AGP提供1.5V的哪个管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