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s41GX 需按两次开关才启动

楼主(2007-07-11):
华擎k7s41GX  sis741+963芯片组  刚接手的故障是点不亮  仔细侦查发现无时钟信号 RTM360-746R 时钟供电vdd3.3 只有1.65v 寻线路发现供电电感已经击穿 用导线直连  时钟供电恢复 信号恢复 上u开机 跳c5 再按一下开关键 诊断卡飞奔 主板点亮 以后就都是这样 非常有规律 每次开机需按两次
而且复位和热启动后就不亮 必须再按两次开关  非常奇异的问题 让人摸不着头脑

维修思路在哪里? 请大家帮忙诊断下

bios已经刷过 RTC电路也侦查过

网友:
不知道刷BIOS 没有用,LZ试下哪!

网友:
我也认为是bios的事
不过我想先放一下电

网友:
换个电源和内存看看,这样的故障,一般不好搞,楼主解决了要发上来

网友:
我也感觉有可能是BIOS的故障

网友:
说不好里面有反馈电路..........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