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纯平显示器,托尾故障。

楼主(2007-07-12):
此显示器板子折了,我把折了的部分用导线连接了一下。开机后出现托尾,尤其在白屏下,托尾更加明显,换过视放部分3个无极性电容,故障依旧。各位大虾给个建议!
显示器

网友:
板子折之前图像是正常的吗?
还有板子是怎么折了的?
如果折之前是好的,还要仔细看看还有没有断线没有接上的、

网友:
拖尾一般都是电源和电容.
灯丝的电压.

网友:
如果折板前是好的,那就是80v的视放电压没加到视放板上,
再看看管颈上的会聚磁环是否松动
否则是 CRT 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