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与CPU供电有关系吗?

楼主(2007-07-12):
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一块板如果能够正常加电,不过CPU无核心供电,但是电源IC和场管都是好的情况下,有不有可能是IO坏了(也就是说IO坏了会不会造成给CPU供电的场管上无电压)?

网友:
有可能
IO坏了有可能影响VID信号.从而影响CPU主供电

网友:
IO影响VCORE比较少见.

网友:
我知道83627的IO有VID控制脚    你要是要资料就说一声 我这有

网友:
可能是有
但IO一般是引起电压电压不对

网友A:
I/O BIOS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BIOS都有可能引起

对了,大哥,BIOS也会引起无电压啊?为什么呢,能说一下吗?
好像是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了,我想起来了

网友(2007-11-16):
学习了   ..........................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