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 主板烧南桥 郁闷 不知问题在那

楼主(2007-07-12):
佰钰4845GLM
原故障 接上ATX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就发烫,
换南桥后不烫了,测CPU 内存电压正常 我点了一下 能点亮 以为好了 把硬盘什么的都接上了 开机还没一分钟 突然掉电 然后故障又和原来一样了 南桥又烧了 ? 谢谢 高手指教
cpu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你怎么不查5VSB,3.3VSB?

网友:
还有USB 口和网卡 ,最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