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200BB敲盘

楼主(2007-07-12):
机器正用着,突然死机,关机重启后自检到硬盘时特慢,并伴有“嗒嗒”的敲盘声,从U盘启动后,使用MHDD扫描硬盘发现,全是“S、S……”,如图,刚好我还有一个已坏的WD400BB,交换两者的电路板,重试WD200BB,一切正常。不幸中的大幸,如果真的没救了,那我就完了,五年来积累的各种资料,全部在里面啊。在此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
电板坏了吧.我也是有个80G的迈拓.启动不上电.主电机不工作.换上个40G的相同的电路板就好了.不过我要告诉你...用不了多久就会挂的.我换上这个电路板到现在快半年了.现在故障大的很.有'答答'的声音....读不出数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吗?凭直觉,应该是电路板的FW坏了,可是我没有相关的工具去刷FW。想不通,怎么硬盘这么脆弱呢?这个硬盘以前也有过敲盘的经历(一个月之前吧),重启又好了,将就着用到现在了,看来还得赶快买个硬盘做一下备份,就怕万一再出什么状况。

网友:
感觉WD都爱出这个问题~通病?可以用PC3K的再生功能试试.....以前碰上一个WD敲盘,没着,后来通电拿着盘体试着各种方向翻转,有一个角度居然不敲认盘了,赶紧保存数据后把这个盘扔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o(∩_∩)o...哈哈~
六条二的方法我也用过~
针对因为使用过程中晃动引起敲盘的~
用手各个方向轻轻拍打

如果一般WD还是考虑换板~

网友:
pc3000 isa wd模块,重建译码表(不超过30秒)就会结束,成功的话数据全在;
或者pc3000 isa wd模块 内部低格,一般不超过30分钟,成功硬盘修好,数据丢失。

网友:
我想应该是FW坏了,其实电路板并没有坏,不过可以用PC3000或者HRT之类的维修软件来把FW重新写一下

网友:
不用,这是WD的通病,一般就按我说的办法做,是译码表出了问题。如果第1个方法能解决还可以收到数据恢复的钱。

网友:
电路板上没有FW
只有ROM资料

全盘S多半是译码表出错  一般坏的模块有25# 29# 21#等

网友:
20 25 29 2D
要数据的话,不要轻易重建,后果很严重
不是100%保证重建就能好的

网友:
换板要看板号相同才可以的,不是随便乱换的

网友:
如果译码表模块坏的话
重建对数据保存有威胁

网友:
我上面其实已经讲过了,在交换了两者的电路板之后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我认为问题是出在电路板上。对硬盘维修不了解,希望得到高见。

网友:
换板要看板号相同才可以的,不是随便乱换的,我换了25XX才成功的

网友:
哦,是ROM资料啊

网友:
前阵时间我的两个120G硬盘其中一个有几个坏区,因为是RIAD0的.没法恢复,几年来的资料都没法救,虽然之前有些做了备份,可还是有一部分没了,心痛!!~~~~~~~~~~~~

网友:
凭良心说话,WD硬盘真是垃圾.敲盘我们不说,因为那是通病,最烦人的是.用过的硬盘,哪天没用了,存放起来,
好好的就坏了,起码我遇到两的这样的硬盘了,现在见到黑烦就烦

网友:
ding 顶各位高手

网友:
好东西,谢谢楼主!大力支持一下!

网友:
短接电路板26,19一会应该就不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