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

楼主(2007-07-12):
版主能说说什么型号的MOS管是上管,也就是功率比较大的
什么样的是下管,

网友:
有上下管一样的,有下管是双二极管的,还有别的,具体线路中有不同的形式。

网友:
基本的电路我都不是很清楚呢,还是张老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