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SLP-SX#与72#PWRCTL#逻辑关系

楼主(2007-07-12):
主板维修中坏的最多应该是I/O芯片了,它内部集成的一些逻辑电路,我想论坛里面肯定还有人不是很明白,包括我在内,例如典型的W83627HF,它包括与SB相连的LPC总线,软盘控制器,串口,并口,IR,键盘鼠标控制器,MIDI与游戏接口,硬件监控,开机电路,通用I/O PIN等等。能够彻底弄清I/O内部的逻辑关联,就可以更加快速的判定故障所在,不致于盲目的拆换I/O芯片。对于键鼠控制器、并口、串口、软盘控制器、LPC、MIDI与游戏接口等,我们可以打它们的对地二极体值来判断,可是开机电路和硬件监控等电路故障就有点难了,在此我提出自己遇到的一些疑问:
我有一块EP-4BEA9I主板(南桥已经被我拆掉了),插上ATX插头,给68#PSIN输入一个高电平,67#PSOUT#就会输出一个低电平,两者相当于一个简单的非门。但是如果给73#SLP-SX#一个低电平,72#PWRCTL#并不会输出低电平而触发电源。请问,是不是73#SLP-SX#要与I/O芯片内部某些信号进行逻辑与之后才会使72#PWRCTL#输出低电平?讲的有点哆嗦,希望大家看得明白并多多发言!

网友:
我找了一块好板测试
73脚应该是给高电平才触发哦

网友:
听张老师说带#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看来还是得找片板子实际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孤帆说的没错,73#平时是低电平,应该是高电平触发,我试过接3.3和5V,但也不能拉低72#。

网友:
终于看到了

网友:
73脚为SLP_S3#信号。

如果在低电平,则系统进入SLP_S3状态。

网友:
我实测的:
待机时候为低电平,触发后为高电平
怎么和LZ的不一样哦

网友:
我也量了一下,73脚与72脚是相反的电平,也就是要开机的话,73脚需要一个持续的高电平,72脚才能拉低开机,我的理解是开机的关键还是在SB,是它把67脚的高-低-高变化转化为将73脚从0拉高成3.3V。还有关机时,持续把67的3.3V拉低为0若干秒后,73脚转为低电平,72脚拉高,切断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赞同楼上的,实际上有的设计人员把IO设计成带监控功能的芯片,新出的IO。开机与SB有关,起监控功能的输入监控的各组电压、温度、风扇转速、还有PG信号正常等达到要求后凯可以通电(拉底72脚电平)开机,。73与开机和系统休眠待机有关

网友:
待机时73为高电平才对,,短接PW时被拉低,,后再为高电平
请你在块好板上量了之后再作出结论,这可是技术性的东西,不要误导他人.
正确应该是:
待机时,72#为高电平,73#为低电平处于SLP状态
触发后,72#被拉低,73#处于高电平即WKP状态

网友:
你量到74#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过几张板子
待机时,有的是低电平.有的是高电平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待机是高电平的,可能我板修得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