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S8XE+ 的IO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7-07-12):
华擎k7S8XE+  的IO是什么型号? 大家谁知道的请告诉我一下 谢谢

这块板子是二修板 刚接手时就发现IO  w83627HF-AW 有换过的痕迹 上机测试 跳FF 摸IO 感觉正常的要热很多(正常的都是微温) 既然w83627hf温度异常 先换这个 第一个换上 也是温度很热 接连换了3个 温度都异常  去掉根IO相连的75232 还是一样 怀疑南桥 但南桥温度很正常(还没碰到南桥引起IO发热 只有碰到IO引起南桥发热的) 于是转换思维 是不是IO换错 前修可能就换错型号 导致我也跟着换错

网友:
我上网找了一下,应该是83627HF-AW的IO

网友A:
看了那么多主板的照片,没有一个能看出来的。

华擎为这款主板配备了其最新的I/O Plus接口技术——华擎专利I/O增强版界面。下面我们就具体看看华擎的I/O Plus都有什么特点:
  1、 超大容量的8个USB2.0接口界面——支持6 个可直接使用的USB 接口加上2个从板载接头支持的接口, 超大容量,轻松满足用户大量USB外设连接需求,例如可以连接USB 存储设备,PDA,数码相机,打印机,游戏杆,CDRW…
  2、贴心的接口界面弹性选择设计——为满足用户对前面板USB接口使用界面需求的增加或适用于各类机箱前面板2个或4个USB接口的设计, 特别提供了两种弹性接口选择:
  A、6个可直接使用的后面板USB 接口和2个从1个板载接头引出的前面板USB接口。
  B、4个可直接使用的后面板USB接口和4个从2个板载接头引出的前面板USB接口。

  相对其它主板的I/O界面而言,华擎I/O增强版打破了传统I/O界面容量不足或单一使用方式, 提供了高容量-- 8个USB2.0接口界面及灵活的前后面板USB接口选择, 有了华擎I/O增强版, 您不用再烦恼主板USB接口不够支持您的USB外设也不必烦恼该选择何种机箱来配合主板。

网友:
看来是WINBOND为话擎做的专门IO了,没什么指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擎为这款主板配备了其最新的I/O Plus接口技术——华擎专利I/O增强版界面。下面我们就具体看看华擎的I/O Plus都有什么特点:
  1、 超大容量的8个USB2.0接口界面——支持6 个可直接使用的USB 接口加上2个从 ...

不会又是专用IO吧

网友B:
刚才我把张老回复的那句话 :华擎为这款主板配备了其最新的I/O Plus接口技术
用百度一搜发现华擎给很多型号的主板都用上了这种IO,看来华擎在学他大哥了!但为了成本而不采用单独的开机复位IC而是在IO里面动手脚!大家以后修华擎的可要留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把张老回复的那句话 :华擎为这款主板配备了其最新的I/O Plus接口技术
用百度一搜发现华擎给很多型号的主板都用上了这种IO,看来华擎在学他大哥了!但为了成本而不采用单独的开机复位IC而是在IO里面动手 ...

呵呵  这个I/O Plus接口技术 是指用户界面 就是说华擎比其他主板多几个usb或其他端口而已  并非指主板上的IO芯片

兄台说网上查到的就是w83627HF-AW 有没有链接? 小弟看看 谢谢

网友:
高清的是没有,我是根据上面的印标跟实际IO对比出的!

网友:
既然是专用IO
型号不可能还是83627HF-AW吧???

网友(2007-08-25):
最近空闲 对比了下各种IO的脚位 比较吻合的是w83697 换上83697 果然不在发烫  但整板无复位 换复位开关旁的74hc132 复位正常 上u跑码 停在了A8  发现北桥到内存槽的两个排组磕掉了 补上 代码全部通过 终于可以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