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刷SPD软件Thaiphoon的使用

楼主(2007-07-12):
我用打开这个软件后,没检测到我的内存,就是没看到有如50H,51H的项,又到网、上搜了几个版本也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麻烦说下,谢谢了
865主板,DDR400-256,

网友:
呵呵,50H,51H只是内存所在槽的位置号.在软件的左下角,其实SPD坏的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