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开十次机亮几次

楼主(2007-07-12):
有的主板开机不亮多开几次就可以了,运行系统正常!

网友:
洗南桥试试

网友:
CPU座子虚焊!

网友:
是不是时钟有问题

网友:
不可忽视电源的PG.

网友:
电源也可能有老化问题

网友:
主机开关电源问题,一般是有电容漏电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电源差的多

网友:
就是主板CPU座虚焊!

网友:
南桥空焊,I/O不良,CMOS电压不足

网友:
电源电容的原因最多了

网友:
南桥空焊,I/O不良,CMOS电压不足电源电容。

网友:
好多问题啊,我试过把板洗了身就可以了

网友(2007-08-29):
在排除电源与主板上的滤波电容漏电后,多为CPU座虚焊。也有的与BIOS程序有关,但也

少。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有时晶振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开好多次机后可以进系统正常工作,,再就是有时多次按下开关有延时3秒左右开机的情况!~!~

网友(2007-10-04):
这种情况应给CPU主供电场管放电才行,特别是NF4的板子。

网友:
我遇到一块电池电压低的主板,开机也很困难,有时行,时不行,换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放个测试卡看看在哪部分开不了机,再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