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找不到故障点。还请各位指点跑C0板维修

楼主(2007-07-12):
INTEL 865PE 原装板(给联想机OEM)。用的IO是83627SF-AM 。 故障表现诊断卡跑CO。
上CD 2.53的CPU  主供电为1.3V(标准应该是在1.25-1.4V吧这个应该算正常) 诊断卡复位灯不亮,点复位开关无变化。 吹下BIOS体重新刷出现写错误(BIOS芯片坏)换同容量的SST49LF004B刷写完成焊上后还是跑C0,先后换了两个BIOS体,BIOS 1脚跟32脚都是3.3V。31脚1.61V  23 23脚都是3.3V。
上假负载。强行开机 测得主供电 1V  时钟0.4V  PG脚1V。复位脚0.4V(不正常)
其他各点电压  内存有 2.6V  1.3V
南北桥 由两个管子加LM358。3.3V转成2.5V再转成1.5V  这个也正常
AGP槽边上一管跟LM358组合。3脚电压是—0.8V(真的是负电压?)   3.3V   1.2V输出  真怀疑这个管是不是AGP供电管。事实上北桥跟AGP槽都有1.5V电压。
我查到的也就这么多。 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AGP PCI  IDE 还有BIOS体上的RST脚有时候有正确电压。有时候没电压。 总之是没复位
补充 PCI 上时钟脚有1.61V电压   压过北桥  CPU座 南桥。   整个板也狠狠的洗了又烤干
  苦于没设备  实在不知道怎么检修了

网友:
现在可以正常开机吗?
如果可以很有可能是CPU供电引起的!

网友:
能触发。 不亮机走诊断卡C0

网友:
不能让帖子沉了 我自己顶顶啊。 各位走过路过也帮过一下啊

网友:
上假负载,打阻值吧

网友:
很明显,是没有那个复位嘛,

网友:
检查CPU坐有无接触不良没?

网友:
CPU阻值都打了的都正常。RST点270应该也算正常吧。
应该故障也就是全板没复位。 板上也找不到复位的74门电路芯片。  打算今天跟下灰线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座空焊

网友:
跑C0是不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呀,只要有一方供电不正常,有时就无复位呀,你查查内存供电管是不是挂了,看看内存槽体是不是有short的地方呀

网友:
跑C0般都是检测不到CPU,你测一下你的CPU座是不是有虚焊的现像.

网友:
先检查供电吧,后检查时钟,在检查PGood信号,,全板无复位,检查完再看,是PCI有复位,CPU有无复位。

网友:
你这板子很有可能是座子虚,如有带灯检测卡一测便知!

网友:
865原装板没有修过,不过既然没复位了,就首先从复位察起吧,检查南桥各个工作点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检查内存供电电压。

网友:
看看南桥是否高温有可能南桥秃焊  或CPU秃焊

网友(2008-03-15):
CPU座空焊

网友:
CPU是好的吗?清下COMS 做些简单的工作也许在意外惊喜

网友:
跑C0一般都是与CPU座空焊和BIOS有关.好好查查这些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