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3000+MHDD修红绿块的一种尝试(绝对好用)

楼主(2007-07-12):
我的使用的PC3000是免卡版+MHDD4.6
具体方法是:
1.先在MHDD4.6使用F4(SCAN),在这个版本里会把大部分的有问题的道扫出来.
2.记下有问题的道
3.进入PC3000的缺陷选单,选择隐藏选项,把有问题的道填到P表里.(记得要保存)
4.完成
这是我修4D040H2时使用的方法.
mhdd

网友:
如果是因为固件原因引起的红绿块
用MHDD擦除,加表.都不会有用的
对于红绿块,如果是大面积的.最好先检查固件

网友(2007-08-24):
有没有更路经,新手。。。。

网友:
好办法,使用也简单,直接隐藏 。

网友:
方法是一个方法,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呀

网友(2007-10-26):
硬盘修复的关键还是在于固件(bios)你刷的不对,修起硬盘很麻烦。有很多弯路要走啊。。。。。。。

网友(2008-02-18):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说的PC3000是ISA的还是PCI的呀

网友:
用探伤做的表可以直接导入,但如果是固件问题这又有什么用

网友:
修过的盘还要全盘清一到才稳定 SF的不用

网友:
我好像在硬盘技术论坛那边见过这文章,
自己试过,感觉一点用都没有,也许是我水平低吧!

网友:
用免卡的3000修4D如果固件没有问题,可以重新编码后在搞回列表就OK了,如果固件有问题,好象免卡的板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