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转的处理

楼主(2007-07-12):
先检查电源,有十12v和十5v电压吗?再检查电路板
如果测试5/12V都有的话.那就是硬盘的驱动IC坏了.不怎么好说.就是那个四方形的.小芯片.旁边最大的是接口芯片.还有一颗是缓存.你可以用手去触一下看有无发烫.通电过程中.修好大概得要100左右吧.不过还得看盘里面的磁头L有无短路.
具体方法得用850才行.换了驱动IC后.装回去.再检测一下板子上的C.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如果短路.就不用修了.只能当垃圾.那是不能通电的哈.一通电就再烧板的.
我也碰到过一个西捷的盘不转,插电有翁声,查得是马达卡死了,后来开盘体拨动盘片后就正常了,一直使用到今。如果没有翁声,则可能是马达驱动I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