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大侠进~~GF440 GF5200

楼主(2007-07-12):
我有N块GF440 和GF5200,一开始都是花屏,但是显卡花屏修到不花后,在进系统的时候黑屏无信号,但有WIMDOWS系统声音,N块卡差不多都是这一个板形的.
我想大家也见到过不少这样的垃圾板,求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抢个位置先,lz能不能告诉大家怎么修好不花的

网友:
换显存~~~一个一个换出来的

网友:
上系统黑屏的注意驱动,进安全模式删了在装看看,有的是GPU坏.BIOS坏的少见.

网友:
呵呵 这种卡是小厂做的,颗粒都是假的,一般这样的卡不修

网友:
这样的显卡质量很差的,以前修过一块,不好修阿

网友:
先不要管硬件 先看看驱动和刷新率吧,,有些显卡不支持高的刷新率

网友:
驱动没有问题,我换过,主要是有好几块这样的卡,不是修过几后,过几天又出问题,就是修好不花后,进系统黑屏,这卡把我修郁闷了

网友:
这种卡为什么老是出一个毛病啊,5200大多数是正面右边的上两个显存花,440是右边下两个花,是什么原因啊,有什么办法,望指教~

网友:
在DOS下不花么?MATS测是否显存全好?如果是,就降频了

网友:
恩,是对GPU降还是显存降

网友:
一般这样的卡维修率80%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卡,行.场无信号.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无奈啊~怎样提高阅读权限

网友:
这个板型跟我手头上的几张卡差不多,但不带风扇的
几块故障卡是进到系统里装不上驱动,刷新率也上不去。

网友:
5200的我有三块,郁闷的是BIOS不能互换.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知道把显存换成真的是什么样,有换成功过的吗.这种卡显存我看大多是打磨的

网友:
你说的方法我用过了,但是不好用,有一块显卡以前是好的,但是用着用着,就这样了,应该不是驱动的事.

网友:
这种垃圾板太气人了,以前接过几块,这样的都不修了.

网友:
换显存是不是一定要全部型号都一样

网友:
联想机带的440,64M的显卡卡25,屏幕无显示,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走25的我看过不少,不过大多都是修不上

网友:
我也有这种显卡...不好修啊....

网友:
我有一块显卡,也是花屏。开机自检就花屏(条状),上面的MOS管是3055的,换后故障依旧。不知道那里的毛病。

网友:
我有一块显卡,也是花屏。开机自检就花屏(条状),上面的MOS管是3055的,换后故障依旧。不知道那里的毛病。
应该是有一个显存有问题,大多管子坏是不亮或者是大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