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英P4266 问题

楼主(2007-07-12):
测试卡跑FF 上假负载主供电 0.89v 所有电压都偏低 多组供电 电源IC通过8脚芯片 场管 给CPU供电 经我测量发现8脚芯片 没有5v供电 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5V供电是通过那些原件给8脚芯片供电的
请高手给点思路 5v应该通过什么给8脚供电 8脚芯片有12v供电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一般有12V供电就是供电正常,直接杀IC试下
打所有MOS上下极阻值

网友:
不太明白 MOS 指的是什么 我是新手 请您说的易懂些 电源IC给八脚芯片的供电应该是多少呢? 或者说电源IC给八脚芯片供的不是电压而是一种平率 这点我不清楚 谁能给我解释下好吗?

网友:
IC供电无问题,管是好的话就杀芯片吧!
MOS管就是给CPU供电用的场管了!

网友:
怎样判断8脚芯片的好坏呢? 场管得好坏我知道 16PT8515 这个长方形的塑料模块 就是电源IC 对吗?
它需要几伏供电? 怎样判断它的好坏? 电源IC和8脚芯片是通过什么元器件相连的,有机种相连方式?
那位高手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
那位高手给讲的 详细 通俗易懂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