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板子北桥巨烫

楼主(2007-07-12):
今天我修的一块杂牌845主板,原先是加电即保护。短接绿线和地绿也不能强启动。
测出一PHB 55N03LTA的管子短路了,换上一PHB 66NQ3LTU供电管后,能加电,但是北桥巨烫,AGP插槽附近一标识为:D0310(D前面好象还有个F字样的)(上行)FDB(中间行) 7030BL(下行)的管子也很烫,量过输出电压只有1V多。可以看到这个管子下面的线路板在冒烟,时间稍长电源就自动断电保护了。
该D0310管的其中一脚与旁边的14脚IC,标识为:34A29Y8(上行)  LM321(下行)的第2脚相连。
请问,这个D0310是什么供电管子?可以用哪种常用型号的管子代替,是否要代替大功率的?
这种情况,旁边的34A29Y8是否是引起故障的主要原因?北桥巨烫会不会烧坏掉?
谢谢指点。

网友:
只有换板吧,北桥内部已经严重短路了.要么换北桥试试.

网友:
你说的是个70N03
用70N03或者80N03代换就可以了~
不过现在的情况好像是北桥短路~

网友:
学到了,北桥短路了。。。

网友:
为什么换管前,不量下管子源极的对地阻值.小于10欧的北挂.对地输出管子成了负载不热才怪.

网友:
小胖版主说的管子源极是哪个管子是那个55N03 还是那个7030,,不懂,还请赐教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
不是很好修啊!

网友:
刚刚我打了阻值,AGP上的AD全无,为1。
内存上除了一条DB为79为外,其它的都为119。
这样看来100%是北桥有问题了。
如果换桥成功的话,那应该还有希望的吧。

网友:
值得换吗???????????

网友:
北桥挂了,就换桥,幸福啊,我判断的桥挂一般是放弃

网友:
哎呀,这个也只能说,对自己的判断进行一次验证。
而且正好也可以练练手,修好一块不是又加经验值了嘛

网友:
同意5#的,我之前有块板子AGP,北桥的供电管,S极阻值为0.028,北桥挂了,觉得没维修的价值,放弃了

网友:
那只能是,坏北桥的拆南桥啊,两块拼一块,也算是有点利用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