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40G硬盘故障,高手进来帮忙一下

楼主(2007-07-13):
一块迈拓40G硬盘,故障如下:在BIOS中可以认到这块硬盘的型号,但是启动就怎么也过不去。用光驱启动不能启动,可能没办法进到里面进行修复,原来是有点坏道,但现在是彻底不能进。只要把那个坏的硬盘拔掉就可以顺利进到BOOT FROM CD-ROm......从光驱启动,否则就是会卡在那儿过不去。哪们高手能处理这种问题,给点建议,还有用什么工具比较好修复。

网友:
原来有坏道现在不能用光驱启动.你用PC3000修啊.先用PC3000通用程序进一下然后退出.再进MHDD里面用FDISK一次.装上再试能过去不.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是分区表出现死锁,可以在MHDD里FDISK,重写LBA0来解决,另外说一下,MHDD的清除等待功能对MT的少量坏道很有效,当然,你要是有条件的话用PC3000来的更快!

网友:
问题的是锁死了卡在那边没办法通过引导来加载运行MHDD或者PC3000.

网友:
你在BISO把它平掉.不就能进去了吗.不就卡不死了吗.就可以用MHDD处理了

网友:
挂MHDD的工具盘,进DOS后热插硬盘即可!MHDD不依耐BIOS。它直接访问IDE.

网友:
硬盘是接到PC3000上的.不是接主板IDE口.应该可以进去啊

网友:
LZ没有PC3000的卡吗?
用PC3000修盘,不用去管这些的1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3000卡哪里有卖,我们这儿不知道有没有,另外这卡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
ISA的几百块钱

网友:
你的是不是6E盘,要是6E盘就不要搞了,SA区不稳定,搞出来也用不了几天,要不是6E上PCI3K吧,没别的办法的。

网友(2007-08-17):
我进的怎么都是老贴,现在发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啊。

网友:
跳安全模式,加LDR,进PC3000修
跳安全模式,加LDR,进PC3000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