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希捷 U系列硬盘坏道谁有好一点方法?

楼主(2007-07-13):
经常有这种用MHDD检测只出现几个X,或几个红块的U系列硬盘,范围很小,扔掉又可惜,但扫N遍都无效,DM也不好使,PC3K对希捷的支持也不是很好, 至于HRT,用的还不熟...谁还有好一点方法讨论一下....

网友:
基本上都是靠SF来解决。我是SF一个坏一个。关头的还能成功一些。

网友:
少量坏道可以通过指令封闭磁道的方法来解决!

SF不是万能的,但是一般不会把盘子弄的报废,除非你的方法有问题!

网友:
也不是说彻底坏掉,自检停不下来了。

网友:
U系统用MHDD扫是无效的.可以用效率源ST U系列的试,不用加表的看看是头的问题.还用就是SF.

老张说的SF停不下来可能是没做完吧.做SF要16-20个小时左右.从做SF起一直到停转就是做了.不过时间太久了.看到SF就郁闷!!

网友:
48小时都不停

网友:
U系列我的成功率很高的,用U6DEL,或者用春华ST专修软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