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45GL3.3对地短路

楼主(2007-07-13):
这个板子当我插上电源插头后测的3.3V对地短路,绿色只有0.66V电压,接通电源即通电,其给南桥供电的管子D极对地短路,拆了管子量也是如此,是不是就可以判定南桥挂了。有的资料上说测的紫色对地无穷大就可以断定是南桥挂对不对,请各位不要笑我,对此真的是很模糊。

网友:
你测一下给南桥供电的S极是不是也短路了,如果是南桥就挂了。
紫色对地无穷大不一定就断定是南桥挂

网友:
你换换IO看看怎么样?

网友:
s极不短路,,,摸着南桥也不热,IO没换过,下午换换试试,有结果了再发上来

网友:
看不明白~
没见过接ATX电源后打阻值的~

网友:
哈哈哈哈 十三就是逗,接atx电源打阻,电子基础呀一定要花功夫哦。

网友:
这里很好,可以学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