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5寸高温问题!!

楼主(2007-07-13):
请教:清华同方15寸刚开机能正常使用。但用过2个小时之后就出《无信号接入》。
是不是ROM的问题啊???
无信号

网友:
MCU过热不稳定或主控IC过热,可以考虑加个散热风扇强制风冷,在IC上加散热片。如果考虑成本不换驱动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