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中!今天接到U盘,要对数据进行恢复

楼主(2007-07-13):
求救中!今天接到U盘,要对数据进行恢复,U盘接入电脑,系统提示要格示化.

客户要我把资料提出来,不知道如何下手.U盘的资料是不是存放在FLASH芯片上!

把FLASH芯片取下,接入电脑,电脑能不能认到.

具体怎么提取文件,谢谢大家!

客户晚上来拿.谢谢大家.

网友:
先软后硬,看是不是软故障。这种情况一般是文件系统的DBR有问题,修复一下就行了。

网友:
硬件,肯定没有问题.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硬件,肯定没有问题.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用WinHex,不会用的话QQ联系:409133413

网友:
直接用WINHEX
或者EasyRecovery 就可以~
不依赖任何分区格式的扫描~

网友:
问题是我打不开U盘呀,双击就提示:要求对U盘格式化.

问题是我打不开U盘呀,双击就提示:要求对U盘格式化.

网友:
打不开U盘但可以用WinHex看到里面的数据。如果硬件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
用WINHEX打开U就可以了

网友:
要看看是不是FLASH虚焊了,还有主芯片

网友:
如果WINHEX认不到那么就可能是FLASH虚焊了。直接补焊

网友:
请看我以前发的贴子。。关于你这种情况的。我写的很详细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嘿~

晕死.那个U盘,只有一个芯片,我也不知道是主芯片还是FLASH芯片.我把他取下后,没有安装,然后直接上电脑USB接口.提示: 无法识别USB设备.把芯片重新装上,还是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最后客户来的时候,我说找不到USB设备了!然后那人就走了~

网友(2007-08-18):
提示格式化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主控芯片虚焊(FLASH芯片虚焊一般提示插入盘片),一种是U盘的自身信息错误或丢失造成。对于后一种情况可以使用对应主控芯片的出厂格式化工具,再写一次就OK了,不过数据全部丢失。

我这里可以恢复U盘MP3数据,只要你把LFLASH芯片寄过来就行,价格很贵的,因为非常麻烦。

网友:
把FLASH芯片取下,焊在好的U盘

把FLASH芯片取下,代换到正常的U盘,就行了啊

网友A:
我好象转过一个,无flash的情况下,格盘,然后上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象转过一个,无flash的情况下,格盘,然后上芯片,就好了。

很多地方谈到这种方法,我一直没有弄清楚这样做成功的理论依据,在无flash的情况下,格盘,这个过程做了什么?书上都说U盘的存储原理和硬盘一样,一般是FAT16或FAT32的文件系统,我也曾用WinHex查看一个正常的U盘的内容,的确如此,只不过有的U盘中有MBR,有的没有。...........后来见到一个故障U盘让我有些不能理解了,一个512M的U盘,提示格式化,我用WinHex查看,里面竟然只有几M的内容(具体是几M我忘记了,好像是8M),而且内容是不正常的乱码。......我在想这8M的内容是flash中的还是主控芯片中的数据?我猜想是主控芯片中的。能不能这样假设:U盘中的数据如:MBR(如果有的话)、DBR  FAT1  FAT2  DATA不是全部装在FLASH芯片中,可能MBR和DBR在主控芯片中,剩下的在FLASH芯片里,理由是:如果FAT表中主控中,格式化时会清空的,这样上芯片后数据不能完全恢复,如果全部在FLASH芯片中,那么在无flash的情况下,格盘和不格盘没有区别,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芯片虚焊,取下,然后上芯片,这是芯片没有虚焊了。.............我没有机会实践,因为我不会焊功,那FLASH芯片不敢动,有条件的朋友做一下两个实验:实验一:将一个正常U盘的FLASH芯片去掉后用WinHex查看里面有没有内容?如果这时不能用WinHex查看里面的内容的话, 格盘后再用WinHex看里面的内容  实验二:将一个正常的U盘做个镜像0,然后将这个U盘格式化,做个镜像1,再把这个U盘还原(用镜像0还原),把U盘的FLASH芯片取下,格式化这个U盘,装上FLASH芯片,做镜像2,比较这三个镜像的内容有什么不同?..............能不能这样假设:U盘中的数据如:MBR(如果有的话)、DBR  FAT1  FAT2  DATA不是全部装在FLASH芯片中,可能MBR和DBR在主控芯片中,剩下的在FLASH芯片里(如果FAT表中主控中,格式化时会清空的,这样上芯片后数据不能完全恢复,如果全部在FLASH芯片中,那么在无flash的情况下,格盘有什么作用?)

网友:
U盘有MBR分区的是U_HDD格式,如果是U-ZIP和U_FDD格式就没有分区表了。同时U盘在出厂时要写一些出厂信息,这些信息在U盘要要占用几M的空间,包括U盘的SN号,厂家信息,扇区坏道信息等等。

网友:
谢谢LS的解释,让我们对U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知这几M的内容是写在主控芯片上还是写在FLASH芯片上?  一个512M的U盘,插入电脑要求格式化,格式化时显示为8M,但提示格式化不成功(这种现象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比较多,不管U盘的容量是512M还是1G,显示的都是8M)。我用WinHex查看里面的内容,也只有8M的乱码。我想这就是你说的“U盘的SN号,厂家信息,扇区坏道信息等等”,这内容是写在哪儿的?是不是这些数据的丢失导致U盘提示要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