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菜鸟修理USB接口

楼主(2007-07-13):
杂牌845主板,VIA8235芯片组,只有两个后置USB接口。故障现象:
USB1口正常,USB2口不稳定,插上USB设备后,经常会出现认不到设备、能认到设备但数据不能读取、数据读取经常出错的现象。
望着MM一脸求助的神情,我这个菜鸟。。。。。。就上吧!
打开机箱,吓我一跳,不知道MM多久没清理机箱了,CPU附近的灰尘都将板上的小零件盖住看不见了,心里有点高兴,说不定就是因为灰尘 的原因导致什么元件异常从而引起USB口不能用,吹着口哨故作轻松状三下五去二拆去主板上的各部件后拿刷子刷刷牙两下就把灰尘清理干净了。重新开机测试,心凉了半截。故障依旧。
背上有些凉意,平时我只是做整机的,做软件还可以,真正修理硬件还是很少,我晕!天妒英才,难道要我在MM面门出丑吗?
把板拿在手里装模作样的检查起来,笔者以前是学电子技术的,对电路稍稍有些了解。首先用万用表测试每一个触点与板上的点的电阻,
不是很难,才四个脚,还有一个是好的,可以参照。检查结果线路是通的,没有接触不良的现象,顺着四个脚查下去,发现1脚和USB1的1脚相连然后通过一个电感接上5V电源,估计1脚就是电源了,检查四脚也是接了一个电感(姑且叫它L6吧,线路板上这么标的),难后就是通孔到板里去了,背面有焊点但没有线路,估计是地线。2/3脚各接了一个电感(还有几个电容不过电容是接地的)直连到一个阻组上,排阻后的线直接接到南桥上去了(跑线的那个难啊,眼都看花了)用电阻挡测试2/3脚连执着的电感,电阻较小,没什么异常,再检查电容,也没有发现短路及开路的情型,为防止接触不良,我还特意将这几个部件加焊了一次。再次开机,故障依旧!
天要亡我!!!
冷下心来想,就那么几个部件,倒底是怎么回事呢?
心里没底,通电状态下测量各点电压,1脚4.95V估计可以,2/3脚好像是0V,4脚也是4.95V,此时有疑问了,4脚不是地线吗?怎么会有电压呢?再一次检查L6,没发现异常。难道是接地不良?因为此地线是穿孔的,我索性将4脚后的电感末端用一根导线焊到USB座的表面了,焊完了看3/2脚接的那几个电容不顺眼,索性也将它们的末端也用导线焊到USB座的表面。焊完之后开机测试,OK!!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4脚接地的电感末端接地不良,3/2脚的电容接地端不知道是不是本次故障的原因,赶快将主板装好交完给MM,MM开心的抱着主机走了,哈哈,问题终于被我这个“高手”搞定了!
写在后面的话:
虽然故障解决了,便心里还是有一个地方想不明白:USB1的4脚也是通过L6接到地的,那为什么USB1可以使用而USB2却不行呢?如果是3/2脚接的电容没有接地的话,那没有理由会出现有时认不到USB设备的现象啊?
哈哈,先贴上了~
cpu
芯片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但是你标的1,2,3,4脚不知道是哪个方向数的?方法也肯定错了,USB线路里,没见过电感会直接接地的
楼主把他人为接地,竟然还好了。呵呵,天意???

网友:
真难说的,,说不定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2 3 4 USB1
。。。。
。。。。
1 2 3 4 USB2
两个USB接口,本来想把自己整理出来的图发上去,可这里粘贴不上去,USB1的第四脚与USB2的第四脚想连然后接了一个电感,再然后就接是穿孔了,板背面好个穿孔的位置没有连线,就一个焊点。
这里不让发图片(可能是我不会,如果可以的话哪位强人教我一下),要是我把自己画的图片发上来就好了。

网友:
哈哈,楼主不错啊,能修好。

网友:
楼主好像是在写作文~!~!~!~!

网友:
第1脚有没连电感??
呵呵,照你这个数法,1脚为地.4脚为供电才对
大家见过电感接地的吗?上来讨论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B1的1脚和USB2的1脚接通后连上一个电感接到5V电源上面,
USB1的4脚和USB2的4脚接通后连上一个电感后穿板(就一个孔,背面只有一个焊点没连到线路上。我就是因为找不到线路了,就把它当成地线了,没想到还能搞好!

网友:
难不成楼主把贴片电容,当成贴片电感了吧

网友:
有点说不通,不明白!

网友:
USB只有两信号线两电压线哪来的地线楼主肯定是搞错了。

网友:
学习ING 拿点分 看不到附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书上第4针是接电感 然后接地

网友:
学习,拿分,下东西,分老不够

网友:
我想那是个保险电感(不是有L字样吗)这样的电感最大的作用是起到保险丝作用

网友:
LZ我敢肯定的是看错了,L6是标的其他的元件,换的一定是电容。

网友:
(杂牌845主板,VIA8235芯片组)到底是845芯片的,还是VIA芯片的??

网友:
这也能搞定有点夸张了

网友:
像是写作文,没见过电感接地